232转485只能发不能收

楼主(2011-06-02):
我的设计是232转485,485再转成232,用的是两块同样的板.下面是我画的电路图,电源各方面我都测过了,没问题。用串口发送数据时,可以用示波器看到有波形出来,可是收不到。求指点。

网友:
排除法,先看max232有没有正常.
去掉485,单独max232看看工作正常不.
另外485没加去耦电容,可能有影响.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485的去耦电容要怎么加的?

网友:
加在电源脚附近.

网友(2011-08-15):
图看不清楚啊,A,B的上下拉电阻要换过来吧,按你的搭建,发送时发0不发1,1由上下拉判断,A要上拉,B要下拉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