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_NVIC_Init()函数参数问题。请教原子哥

楼主(2011-11-03):
第三个参数 u8 NVIC_Channel 是0到59范围。它是怎样与管脚一一对应的。即是那个引脚对哪个中断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不是全部用来设置IO口的.好好看看<<不完全手册>>

网友:
你看看stm32f10x_nvic.h中的定义:
0-59不是说与每个管脚对应的;
这里面要了解中断线的概念,我们手册讲解很详细的:

#define EXTI0_IRQChannel             ((u8)0x06)  /* EXTI Line0 Interrupt */
#define EXTI1_IRQChannel             ((u8)0x07)  /* EXTI Line1 Interrupt */
#define EXTI2_IRQChannel             ((u8)0x08)  /* EXTI Line2 Interrupt */
#define EXTI3_IRQChannel             ((u8)0x09)  /* EXTI Line3 Interrupt */
#define EXTI4_IRQChannel             ((u8)0x0A)  /* EXTI Line4 Interrupt */
#define EXTI9_5_IRQChannel           ((u8)0x17)  /* External Line[9:5] Interrupts */
#define EXTI15_10_IRQChannel         ((u8)0x28)  /* External Line[15:10] Interrupts */
希望openedv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友好的技术交流平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看到这段代码就了然了。谢谢

网友:
引用自 3楼 ?­¤??????é?? 的回复:回复【3楼】张洋:
哦,看到这段代码就了然了。谢谢
我也是,呵呵
不过话说原子哥,网站的网速好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在努力解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