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量级资料,不在为驱动不了大屏而发愁了。(cpld+sram驱动4.3寸tft)++++stm32_ucos+ucgui3.98移植

楼主(2011-12-05):
淘宝的4.3寸屏满天飞,有的甚至连50元都不到。
根据这个方法很容易能做出7寸8寸的驱动板
无图无真相:
移植了ucgui的

4.3寸tft时序

代码是网友写的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了点,稍带上传
使用方法整理中。。。稍带上传、、、、、、、、、、、、、、、、、、、
附件中原理图弄的板子
板载触摸屏,spi型flash,sd卡座

世界如此美好,好好珍惜每一天吧!

楼主:
老大,上个附件40分钟都没搞定

世界如此美好,好好珍惜每一天吧!

楼主:
上传ucgui卡死了19m上不了,一个小时了,没搞定

世界如此美好,好好珍惜每一天吧!

网友:
支持!!希望自己也可以用上

网友:
直接用STM32嗎?

网友:
CPLD+SRAM的方案。

网友:
好是好但不會用CPLD,就用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是好但不會用CPLD,就用不了
顺便学呀,
世界如此美好,好好珍惜每一天吧!

楼主:
还有没焊接的散件,要的mail
世界如此美好,好好珍惜每一天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LD不就是EDA么?这个 不难啊。
Time?And?Relative?Dimension?In?Space.

网友:
引用自 7楼 dzng11 的回复:回复【7楼】mbass51:
好是好但不會用CPLD,就用不了
顺便学呀,

都好想學,唔知點學到
,最好一套有版買到,好像原子的就最好    .

网友:
引用自 9楼 Tardis 的回复:回复【7楼】mbass51:
CPLD不就是EDA么?这个 不难啊。

唔難,但唔知點入手,有人教路就感 激了       .

网友:
CPLD+SRAM的方案,貌似和SSD1963的价格差不多了。
CPLD,12元。SRAM 14元,一起是26元。
貌似现在SSD1963的价格,普遍在26元,批量可能更便宜。
RA8875比较贵,要40.

喜欢玩大屏的朋友,选择SSD1963玩玩应该很不错,性价比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CPLD+SRAM的方案,貌似和SSD1963的价格差不多了。 CPLD,12元。SRAM 14元,一起是26元。 貌似现在SSD1963的价格,普遍在26元,批量可能更便宜。 RA8875比较贵,要40. 喜欢玩大屏的朋友,选择SSD1963玩玩应该很不错,性价比高。
这个驱动器有两页缓存哦,显示图片无拉窗哦,
可惜cpld资源用完了,要不还想加个窗口功能
世界如此美好,好好珍惜每一天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缓存确实是一个优势.
不过用sram的方案,缓存不可能很大,否则性价比太差了.
用sdram方案比较好.

网友:
CPLD作控制,可以工作在很高频率,加上STM32,可以先把数据存进去,发一个指令才刷屏,可以做到瞬间刷屏啊。
Time?And?Relative?Dimension?In?Space.

楼主:
回复 网友C:
CPLD作控制,可以工作在很高频率,加上STM32,可以先把数据存进去,发一个指令才刷屏,可以做到瞬间刷屏啊。

现在这个已经实现了,25616刚好能实现480*272两页
里面有个寄存器
 b7-b9             b10-b12 目前只有两页缓存,及
b7=0写缓存第1页, b7=1写缓存第2页,
b10=0显示第1页, b10=1显示第2页,
世界如此美好,好好珍惜每一天吧!

网友(2012-01-07):
这个资料太好了,可以驱动大屏,先下下来,谢谢楼主了

这颗CPLD的具体型号呢?

网友:
这是多少分辨率的?感觉刷高分辨率蛮难的

网友:
4.3寸屏的分辨率一般为480*272.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资料太好了,可以驱动大屏,先下下来,谢谢楼主了 这颗CPLD的具体型号呢?
4.3寸480*272.的,cpld型号epm240
世界如此美好,好好珍惜每一天吧!

网友:
刷屏速度有点慢啊!

网友:
我手上有块奋斗的板子,优化过的ucGUI速度比这个快了好几倍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手上有块奋斗的板子,优化过的ucGUI速度比这个快了好几倍哦。。
上个图片看看撒
世界如此美好,好好珍惜每一天吧!

网友:
太感谢了,正需要呢
我试过SSD1963和RA8875
SSD1963是民用级的,只能在室内用,而切我拿产品做过EMC,打静电时黑屏很严重
RA8875很好用,能挂字库能放大字体,还有触摸,而且也过了EMC
不过用别人的片子主控不知道他的工作状,单片机运行着驱动芯片复位了,显示就没了
最近正在尝试stm32直接驱动RGB的屏
点亮了,但显示内容时时变换的话就慢了
再加上有很多外部中断,一个CPU就干不过来了

感谢,过完年偶也弄个cpld,这样控制权就都能自己掌控,不怕复位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原来ssd1963过emc难哦.
难怪ra8875比ssd1963贵了十来块.
驱动大屏最好还是用arm9吧,挂个SDRAM,想怎么玩怎么玩.有LQFP封装的 就更爽了,貌似ATMEL有一款ARM9就是LQFP封装的,可以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B:
ARM9,不好裸奔啊
哈哈,不做动画效果的显示,用不上ARM9
裸奔惯了,喜欢一切掌控的感觉^^....

楼主:
奇怪,没看见29楼。
世界如此美好,好好珍惜每一天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淘宝的4.3寸屏满天飞,有的甚至连50元都不到。

我看淘宝上有30多圆的4.3屏,号称是台电或者蓝魔MP4的屏,不知能用否。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251860556

网友:
你得搞到数据手册才行。只要找到数据手册了,一般就都可以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就是没搞到,所以来问问,有没有哪位知道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251860556

网友:
 呵呵,确实是重量级资料

网友:
楼主太好了,我正在做驱动!
我让CPLD不断读SRAM的值到TFT,
读没有问题,但是在单片机写值的时候遇到问题,
我的写时钟是由WR决定的,读时钟是固定25M,
会有冲突,感觉写数据时候屏会有花点,
希望楼主及各位高手指点,
小弟在次感觉不尽!!!

网友:
我的QQ:308376297
请楼主及各位高手多多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主太好了,我正在做驱动! 我让CPLD不断读SRAM的值到TFT, 读没有问题,但是在单片机写值的时候遇到问题, 我的写时钟是由WR决定的,读时钟是固定25M, 会有冲突,感觉写数据时候屏会有花点, 希望楼主及各位高手指点, 小弟在次感觉不尽!!!
你都知道冲突,那这样肯定会有雪花点的,用你的25m把wr同步了在写,就ok了,楼主位有代码,你仔细看看
世界如此美好,好好珍惜每一天吧!

网友(2012-03-28):
 正在尝试CPLD+SDRAM的方案,借鉴一下楼主的方案,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是个新手下载程序可是发现太复杂了。。。能不能写个文档。。。。。O(∩_∩)O谢谢

网友:
 请教,新手看来你的代码不太懂,
    assign VSync = DE_Q;
    assign HSync = DE_Q;//1'b0;
    assign DE = DE_Q;

为什么把VSync、HSync、DE连到一起?

网友:
  顶一下,成本怎么样啊。
我会很乐意与你交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请教,新手看来你的代码不太懂,    assign VSync = DE_Q;    assign HSync = DE_Q;//1'b0;    assign DE = DE_Q;为什么把VSync、HSync、DE连到一起?
assign VSync = DE_Q;    assign HSync = DE_Q;//1'b0; 这两句没用,用的de方式驱动。

世界如此美好,好好珍惜每一天吧!

网友:
尽管看不是很懂,但先mark下

网友(2012-05-05):
stm32没见和cpld有通信啊?楼主赐教。

楼主:
那个原理图只是4.3寸TFT控制器,外留着接口,stm32要外接和他通讯才能显示的
世界如此美好,好好珍惜每一天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3.98 ucgui是完整版的吗?
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warning,敢于正视淋漓的error.

网友(2012-06-07):
看看希望是完整版的,别想某个论坛发的那个只是一个烧写程序,没得参考!

楼主:
完整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