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4.x默认加载的.s文件报错分析(STM32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ystemInit )

楼主(2012-02-29):
    N多人问我这个简单的问题。说实话,我是很烦了。一个都不肯来论坛提问。没办法我来个自问自答吧,摆脱烦躁的重复工作。
    由于标题不能输入过长的英文字符(但是中文字符可以),错误提示的全部信息如下:
STM32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ystemInit (referred from startup_stm32f10x_md.o).

     此问题错误提示已经十分清楚的告诉你错在哪里了,Undefined symbol SystemInit ,翻译过来就是:SystemInit 这个符号没有定义,随后的小括号告诉你了,是在startup_stm32f10x_md.o这个文件里面被提及的,这个.o文件在工程里面并没有,它是一个在编译的时候根据.c/.s文件生成的。所以我们只需要找到工程里面的.s或者.c即可,这里对应这个名字的就是startup_stm32f10x_md.s了。

   在此文件里面可以找到SystemInit的所在: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原来在复位中断服务函数里面,调用了SystemInit这个函数,而这个函数在.s文件里面没有定义。
    所以解决的办法有两个。
   1,在外部(其他任何.c文件里面)定义SystemInit这个函数,哪怕是个空函数也可以。
   2,把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这三句话去掉。

    至此,此问题解决。

    回头看看,此问题够简单吧? 提示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为什么这么多人不会解决呢? 我想不是因为不认识这几个单词(不认识可以百度,google啊),是懒惰和浮躁让他们失去了发现错误的能力和耐心。这也是任何想要成功的人,所要克服的最基本的两点。
    所以,还有此类问题的朋友,请看完此文后自己反省反省。
    另外,请有问题的朋友尽量论坛提问。求你们了....
    一个问题回答N次,真的很痛苦。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楼主,也许并不是他们不认识那几个单词,我想能接触到STM32的,估计看那几个单词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因为他们看懂了那几个单 词,也看了自己的C 确实有定义.所以不知问题出在哪里,其实他们可能是忘了把对应的C加载到工程里去了.也会这样报错.

网友:
呵呵- -不知道是谁这么烦的,一般是我的话我是直接无视这种人的。。

楼主: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2012-03-30):
原子,我刚才也遇到了同样的error,我是用固件库搞的,然后我添加了这个system_stm32f10x.c这个库文件,问题解决了,应该也算是一个解决方法吧,
函数代码如下:
/**
  * @brief  Setup the microcontroller system
  *         Initialize the Embedded Flash Interface, the LL and update the
  *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 @note   This function should be used only after rese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Init (void)
{
  /* Reset the RCC clock configuration to the default reset state(for debug purpose) */
  /* Set HSION bit */
  RCC->CR |= (uint32_t)0x00000001;

  /* Reset SW, HPRE, PRE1, PRE2, ADCPRE and MCO bits */
#ifndef STM32F10X_CL
  RCC->CFGR &= (uint32_t)0xF8FF0000;
#else
  RCC->CFGR &= (uint32_t)0xF0FF0000;
#endif /* STM32F10X_CL */

  /* Reset HSEON, CSSON and LLON bits */
  RCC->CR &= (uint32_t)0xFEF6FFFF;

  /* Reset HSEBYP bit */
  RCC->CR &= (uint32_t)0xFFFBFFFF;

  /* Reset LLSRC, LLXTPRE, LLMUL and USBPRE/OTGFSPRE bits */
  RCC->CFGR &= (uint32_t)0xFF80FFFF;

#ifdef STM32F10X_CL
  /* Reset LL2ON and LL3ON bits */
  RCC->CR &= (uint32_t)0xEBFFFFFF;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RCC->CIR = 0x00FF0000;

  /* Reset CFGR2 register */
  RCC->CFGR2 = 0x00000000;
#el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RCC->CIR = 0x009F0000;

  /* Reset CFGR2 register */
  RCC->CFGR2 = 0x00000000;
#else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RCC->CIR = 0x009F0000;
#endif /* STM32F10X_CL */

#if defined (STM32F10X_HD) || (defined STM32F10X_X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ifdef DATA_IN_ExtSRAM
    SystemInit_ExtMemCtl();
  #endif /* DATA_IN_ExtSRAM */
#endif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HCLK, CLK2 and PCLK1 prescalers */
  /* Configure the Flash Latency cycles and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SetSysClock();

#ifdef VECT_TAB_SRAM
  SCB->VTOR = SRAM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SRAM. */
#else
  SCB->VTOR = FLASH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FLASH. */
#endif
}

网友(2012-07-29):
都是这招。。。我按LZ的所说的方法中得第二种试了,不行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提示什么错误?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2012-11-17):
遇到了同样的错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先说声谢谢,因为不是买你的板子却在用你的教程。
按你的教程复制你的启动文件是不会出这样的错,可我复制了官方3.5库里的启动文件就出现这样的错误。
新手嘛,总要问个明白的。你要体谅那些求知的人。

看了六楼的问题,再仔细看老大的解,我实践了一下,要删三句。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网友(2013-06-23):
大哥 删除三句都回出现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要删三句~

网友:
注释和删除有什么区别麽  各位大神  注释不起作用

网友:
我也很纳闷呢??问题解决了,但是引用调用SystemInit()的代码行在哪呢????????

网友(2013-09-11):
回复 楼主:
楼主,我在编译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但是您提供的方法,它还是报错误,虽然不是同一种错误,但是引发的是其他更多的错误,还有,为什么我这边新建工程时自动加载的source的文件是叫“startup_stm32f10x_md.s”文件,而不是你例程中的"STM32f10x.s",还有关于我出错的文件,我将我自己写的test 文件在您提供的例程的文件下编译就没有出现之前的报错了,还请帮忙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报什么错?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还是报错啊

楼主:
没主函数...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2013-10-26):
我觉得5楼的办法很管用,少加了一个文件

网友(2013-12-14):
回复 楼主:
老大,我用4.12版本的建模板的时候到底哪些文件是要加进项目的呢?我说的是不是src目录下的,我指的是这些stm32f10x_it.c,stm32f10x_conf.h,
stm32f10x_map.h,stm32f10x_type.h等等,我加进去后说重定义了
作为一个新人,真的迷茫。。。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大,我用4.12版本的建模板的时候到底哪些文件是要加进项目的呢?我说的不是src目录下的,我指的是这些stm32f10x_it.c,stm32f10x_conf.h,
stm32f10x_map.h,stm32f10x_type.h等等,我加进去后说重定义了
作为一个新人,真的迷茫。。。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lib目录中我拷的是4.12版本的inc和src文件夹,然后启动文件用你的教程里的**************hd.s文件那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跟着我们教程走。
最新的战舰板教程,STM32开发指南V2.3,寄存器版本,有新建工程的,MDK4.12,可以参考这个新建。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感谢啊 我在群里问了好久没有问出结果   哈哈

网友:
这几天正被这个问题所困扰,问题是在stm32vet6里串口1,2,3可以使用,但是串口4,5按照1,2,3的做法行不通。后来发现MDK提供的启动文件没有4,5的中断,重新加载了md的启动文件,发现总是出现楼主说的那个错误,多谢楼主~

网友(2014-02-13):
受教啦,谢原子哥。附加几句,第二种方法直接注释是注释不掉的,只能删除在编译才能通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大家   删除中的第3句汇编   BLX     R0 什么意思   网上查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E:
跳转。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怎么奇葩还有的  现在有英文这么差的么?  估计这种人是  报错了  都不看 错误内容
为可睡懒觉,而奋斗终身!

网友(2014-04-01):
你会不会啊 我没学过keil 下了个keil u4 按照教程来的,出现上面错误,删了出现另外错误
MCUlicenserecognition.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init_serial (referred from startup.o).
MCUlicenserecognition.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init_time (referred from startup.o).
这是未删之前的错误
 IMPORT  init_serial
                BL      init_serial
                IMPORT  init_time
                BL      init_time

                IMPORT  __main
                LDR     R0, =__main
                BX      R0
删了上面的4句
MCUlicenserecognition.axf: Error: L6221E: Execution region ER_RO with Execution range [0x00000000,0x00000e0c) overlaps with Execution region ER_RW with Execution range [0x00000000,0x0000000c).
MCUlicenserecognition.axf: Error: L6221E: Execution region ER_RO with Execution range [0x00000000,0x00000e0c) overlaps with Execution region ER_ZI with Execution range [0x0000000c,0x000105e8).

楼主:
回复 网友F:
按哪个教程??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我用的是MDK 4.7A

1. 对于第二个解决方案,虽然照做之后,能够成功编译。但是如果将那三行删掉,对后面的程序运行不会有影响吗?竟然它官方写了,应该是有用的吧。
2. 对于第一个解决方案,那个SystemInit函数是位于.\Keil\ARM\Startup\ST\STM32F10x 的system_stm32f10x.c的官方函数,怎么可以随便在外部C文件定义一个呢?
3. 于是我将system_stm32f10x.c添入工程,它会再报错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target STM32F10x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stm32f10x.h file)"
4. 看了光盘里面的《基于STM32固件库V3.5建立keil工程详细步骤.PDF》,它说:“这是因为3.5版本的库函数在配置和选择外设的时候通过宏定义来选择的,所以我们需要配置一个全局的宏定义变量。按照步骤16,定位到c/c++界面,然后copy “STM32F10X_MD,USE_STDPERIPH_DRIVER”到 Define里面。”
5. 照做之后,出的错更多了。发现是system_stm32f10x.c里面包括的头文件和SYSTEM文件夹里面的头文件起冲突了。
6. 最后我是将MDK 4.70A自动生成的startup_stm32f10x_md.s换成了MDK 3.80A里面的STM32F10x.s才成功编译。
7. 感觉:4.7A自动生成的文件,我要用旧版本的来替代,总感觉不科学,怪怪的感觉。
8. 那么4.70A创建工程的步骤到底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主要看你拷贝错了SYSTEM文件夹没有?
你是按寄存器版本做的,还是库函数版本做的?
就要拷贝对应的SYSTEM文件夹才可以的。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拷贝了SYSTEM那个文件夹,想按寄存器版本来。但出问题的是新建工程时,MDK自动导入的startup_stm32f10x_md.s这个文件。它里面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这三行代码的问题。
您说把它删掉,但是删掉后,以后编程不会出问题嘛?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问题的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2014-05-31):
mark 今天遇到了

网友(2014-08-08):
这个问题,在视频教程里面有讲解,听得时候,应该注意点

网友:
,对这种人无语了,,不过我在删除那三句话的时候,,没反应??,就是我用鼠标选中之后按delete没反应,,按backspace也没反应,,按//也没反应,,关了文件重开也是一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自己在慢慢摸索摸索吧,

网友:
我知道了,我添加的文件呢,是有锁的文件,,所以不能被更改,这是系统的问题,也怪自己太粗心

网友(2014-09-22):
原子哥,我的报错跟你的不一样,找不到要改的地方呀
linking...
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BASEPRICONFIG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nvic.o).
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GetBASEPRI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nvic.o).
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RESETFAULTMASK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nvic.o).
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RESETPRIMASK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nvic.o).
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SETFAULTMASK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nvic.o).
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SETPRIMASK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nvic.o).
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WFE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pwr.o).
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WFI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pwr.o).
Target not created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些是内嵌的汇编指令哦,没有定义的。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2014-10-30):
我刚才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咱们论坛里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能讨论到40楼,我觉得咱们的论坛是一个很有深度的论坛,两种方法我都试过,都没问题,但是我更倾向于5楼的办法,找到官方的SystemInit函数,补充进去,一劳永逸!!!谢谢原子!!!你的能量=原子弹!!!

网友(2014-12-14):
谢谢 原子哥哥~~~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但你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属于你的世界。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东西,可真正属于你的世界其实是很小的,只是你去过的地方吃过的东西和见过的落日,还有会在乎你死活的朋友。”——《龙族》

网友(2015-02-06):
原子哥,我移植了STemwin到探索者F4中,然后在主函数中调用emWin的GUI_JPEG_Draw();GUI_BMP_Draw();等函数进行测试都OK。可是,当我调用GUI_PNG_Draw();函数时出现了错误“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GUI_PNG_Draw (referred from main.o).”,搞了甚久,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I:
 说明没有这个函数。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使用的是STemWin5.22版本,说明书上写着是有的喔!

网友(2015-04-29):
一模一样  为什么  还是出现这问题,用了上面的方法1,通过编译后,那灯就不亮了。
用方法2,屏蔽就报错。

坚持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子哥,42楼的问题有解决办法吗?我现在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J:
没。用新版本的例程试试。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2015-07-21):
我刚遇到类似的问题,结果是我STM32F10x_FWLib文件中少添加了misc.c文件,加进去就好了。我网上查解决方法查了近两个小时,本帖的方法都试过,最后发现是自己少添加文件了。一个小失误带来大麻烦,大家后面学习过程中还是要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