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WM控制LED亮度问题

楼主(2012-04-04):
我用PA8做PWM输出控制LED0,程序如下:

void PWM_Init(u16 arr,u16 psc)
{
 RCC->APB2ENR|=1<<2;       //GPIOA时钟使能
 GPIOA->CRH&=0XFFFFFFF0;   //PA8输出
 GPIOA->CRH|=0X0000000B;   //复用功能推挽输出

 RCC->APB2ENR|=1<<11;      //TIM1时钟使能
 RCC->APB2RSTR|=1<<11;
 RCC->APB2RSTR&=~(1<<11);

 TIM1->ARR=arr;
 TIM1->SC=psc;

 TIM1->CCMR1|=7<<4;   //CH1 PWM2模式
 TIM1->CCMR1|=1<<3;   //CH1预装载使能
 TIM1->CCER|=0X0001;  //OC1 输出使能
 TIM1->CR1|=0x0080;
 TIM1->CR1|=0x0001;   //使能定时器1
 TIM1->BDTR|=1<<15;

}
如果我将“ TIM1->ARR=arr;TIM1->SC=psc; ”这两句放在函数最前面时,LED0的亮度变弱了,这影响到哪里了(main用例程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软件仿真查看一下。
估计是放到最前面,时钟都还没开启,可能你的设置无效。

网友(2020-03-07):
这是哪个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