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igbee CC2530

楼主(2012-07-16):
(无正文)

网友:
可以去专门的ZIGBEE论坛看看
努力向前狂奔,只为追随吾心

网友:
我给你传个入门资料

DTK ZigBee Configure.CAB

努力向前狂奔,只为追随吾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们,这个是个软件啊??

网友(2013-03-24):
我这已经搞了,运行稳定,内容丰富。
http://mcu-web.taobao.com 有zigbee 无线电压、温湿度、继电器实验 zigbee自组网实验 stm32开发板 enc28j60以太网 web服务器

网友(2013-05-08):
回复 网友B:
能否给我看一下cc2530与msp430f149相连的简单收发程序?我这边能通,可就是传输数据不正确!!求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6楼】qianrushistm32: --------------------------------- 能否给我看一下cc2530与msp430f149相连的简单收发程序?我这边能通,可就是传输数据不正确!!求救
通了,数据怎么不正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哥,能否帮看看?

发送:
#include<msp430x14x.h>
#include"LCD5110.h"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delay_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

void USART_Init(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3SEL |= BIT4+BIT5; // 3.4,5 =用作USART0 TXD/RX
  3DIR|=BIT4;
  ME1|=UTXE0+URXE0;
  UCTL0|=CHAR;
  UTCTL0|=SSEL0;
  UBR00 = 0x03;                         //整数部分低位,读波特率=32768/3.41=9609.38   BRCLK/(URB+(M7+M6+  +M0)/8)
  UBR10 = 0x00;                         //整数部分高位
  UMCTL0 = 0x4A;                        //小数部分 M7,,M0=0100 1010 波特率调整 no modulation一共得波特率分频因子为3.41
  UCTL0&=~SWRST;
  IE1|=URXIE0+UTXIE0;
  IFG1&=~UTXIFG0;
}

void send(int c)

  int i;
  char d[4];
  d[0]=c/1000;           //分离每位的数字
  d[1]=(c-d[0]*1000)/100;
  d[2]=(c-d[0]*1000-d[1]*100)/10;
  d[3]=(c-d[0]*1000-d[1]*100-d[2]*10);
  for(i=0;i<4;i++)
  {
    d+=0x30;
    TXBUF0=d;
    delay_us(50);
     }
    while (!UTXIFG0);

    TXBUF0='\n';
}

void Clock_Init()
{
  uchar i;
  BCSCTL1&=~XT2OFF;                 //打开XT振荡器
  BCSCTL2|=SELM1+SELS;              //MCLK为8MHZ,SMCLK为8MHZ
  do{
    IFG1&=~OFIFG;                   //清除震荡标志
    for(i=0;i<100;i++)
       _NOP();                      //延时等待
  }
  while((IFG1&OFIFG)!=0);           //如果标志为1,则继续循环等待
  IFG1&=~OFIFG;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int a=1234;
  Clock_Init();
  LCD_5110_Init();
  USART_Init();

  _EINT();

 while(1)
  {
    //delay_ms(50);
    LCD_5110_Clear();
    LCD_5110_Set_XY(0,0);
    LCD_5110_sendnum(a);
    LCD_5110_Set_XY(0,1);
    LCD_5110_sendstr("fasong:");
    delay_ms(50);
    send(a);

  }
}

接收:#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LCD5110.h"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delay_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

char a[4];
int num;

void USART_Init(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3SEL |= BIT4+BIT5;                        // 3.4,5 =用作USART0 TXD/RXD
  ME1|=UTXE0+URXE0;
  UCTL0|=CHAR;
  UTCTL0|=SSEL0;
  UBR00 = 0x03;                         //整数部分低位,读波特率=32768/3.41=9609.38   BRCLK/(URB+(M7+M6+  +M0)/8)
  UBR10 = 0x00;                         //整数部分高位
  UMCTL0 = 0x4A;                        //小数部分 M7,,M0=0100 1010 波特率调整 no modulation一共得波特率分频因子为3.41
  UCTL0&=~SWRST;
  IE1|=URXIE0;
  IFG1&=~UTXIFG0;
}

void clk()
{
  BCSCTL1 &= ~XT2OFF;                 // 打开XT2高频晶体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清除晶振失败标志
        for (int i = 0xFF; i > 0; i--);     // 等待8MHz晶体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晶振失效标志仍然存在?
    BCSCTL2 |= SELM_2;                  //主时钟选择高频晶振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USART_Init();
  clk();
  LCD_5110_Init();

   _EINT();

  while(1)
  {
    delay_ms(50);
    LCD_5110_Clear();
    LCD_5110_Set_XY(0,0);
    LCD_5110_sendstr("jieshou:");

  }

}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a[num++]=RXBUF0;

      LCD_5110_Set_XY(0,1);
        LCD_5110_sendstr(a);
     /* if(RXBUF0=='\n')
        num=0;
      if(num>3)
      {
        LCD_5110_Set_XY(0,1);
        LCD_5110_sendchar(a[0]);
        LCD_5110_Set_XY(6,1);
        LCD_5110_sendchar(a[1]);
        LCD_5110_Set_XY(12,1);
        LCD_5110_sendchar(a[2]);
        LCD_5110_Set_XY(18,1);
        LCD_5110_sendchar(a[3]);
       // LCD_5110_Set_XY(0,1);
        //LCD_5110_sendstr(a);
        num=0;

      }*/
      delay_ms(500);
}

楼主:
传输数据不正确的话,注意两边的波特率要一样,共地,格式也要一样。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两边都是9600,设置是一样的!我再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很简单啊,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行,自己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