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电机

楼主(2012-10-31):
下面是一段用stm32控制智能车左右轮子转速的函数,PA4,PA5分别是左电机和右电机的负极接地端,a是左轮,b是右轮,用了定时器3的1通道(PA6)和2通道(PA7),计划是通过改变函数参数值而随时改变轮子速度,程序编译是通过的,但是下载后的结果是,电机根本没有转动,毫无反应。求解答!!谢谢。。。。
void direction(u16 a,u16 b)
{
u16 pwmzuo,pwmyou;
PA4=0;
PA5=0;
pwmzuo=a;
TIM3->CCR1=pwmzuo;
pwmyou=b;
TIM3->CCR2=pwmyou;
}

网友:
有没有驱动器?如果没有,是用STM32直接驱动电机的话,看看你的STM32挂了没有吧!!
STM32不要去直接驱动电机!!这是自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肯定有驱动器的,STM32不可能直接驱动电机。其实这个也很难解决,毕竟我没有上传全部程序,这一小部分看不出什么。谢谢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驱动就看波形,你是不是脉宽太窄了,或者频率太快了,这些都得根据你的驱动器自己慢慢调试了。

楼主: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3->SR&0X0001)//溢出中断
{
a++;
if(a==6)//进中断六次,500ms进一次,3s时间到
 {
   TIM3->CR1&=0<<0;//3s后不需要定时中断了,关闭定时器
 }
}
TIM3->SR&=~(1<<0);//清除中断标志位
}
发现那个a只能加一次,就是如果a初值为0,当a==1时,能进入那个if语句,当a为其他值就不行,能说说为什么吗?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网友B:
a==1时能进IF?那就真见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您真幽默,a初值为0,我是说如果把那a==6改为a==1就能进if语句,说明a只加了一次嘛,但a变为比1大的数时就不行了。

网友:
没搞懂你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键字"volatile"
技术讨论请发帖 , 需要我回复请点左下的 < 回复 > 让系统通知我 . 本人不通过其他方式返回任何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啥?能说清楚点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