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原理图问题

楼主(2012-11-22):
才接触这STM32两个月不到,下任务了,做个控制器实现前台功能,实现人机对话,机机对话。要我预留20个IO口,2个串口,最好用USB和电脑实时通信。 任务给的时间长,时间也不急。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始呢,MCU画好了。之后该做些什么事呢,让这芯片跑起来至少需要需要哪些模块呢?新手求指导啊

网友:
芯片跑起来很简单,外围供电没问题,去耦电容加上,复位电路,B0,B1设置,基本就可以跑了。
剩下的其他模块你根据需要自己加。
建议:先明确需求-->硬件选型-->电路原理图设计-->CB设计-->底层驱动代码实现-->按设计需求编写实现代码-->交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建议和书上一模一样啊。Vcap 说明书是Internal core voltage to be supplied externally in REGOFF mode。
就是在REGOFF模式下内部核心电压由外部提供。REGOFF模式?还有参考电压VREF,这个芯片怎么只有个REF+,-的怎么没有呢,默认接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Vcap?你的什么MCU啊?
有VREF+就必定有VREF-,你再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3TM32F207IE 确实有两个VCAP,不知道怎么用。Vref确实只有正的呢。附件是引脚图,还有个ref相关的引脚,没看懂。看了好多遍,的确没负的。还有SW的原理图,根据手册最简化了,那个RESET没加,还有用MINI版的仿真器引出相关引脚能写入和仿真不

网友:
哦哦,207,我以为是103呢...不好意思,我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F-跟VSSA共用的是这个意思嘛 ?
2.晶振是怎么选择的,72M用8M晶振,120M就用120/72 X8?

网友:
就是说他们是一起的,也就是说你的VREF-默认接在GND了!
晶振用8M,可以倍频的啊。
72=8*9
不过120M,你就用12M晶振,倍频10倍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倍频啊,怎么感觉和CPU超频一样啊,是不是还可以加电压呀~

网友:
加什么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个玩笑啊,MCU不能当CPU玩。没基础画板子疑问太多呢,有没有相关资料给参考下啊,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