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的mini板子上的TFT显示移植到STM8显示时屏幕线面有一些显示不了,求解答

楼主(2012-11-24):
讲LCD.C及LCD.H、MAIN.C文件上传,大神们看看什么问题
显示效果如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白色会显示成粉红色的,不懂哪里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啊,放在你的mini32上屏幕都正常,就是放到我的STM8的板子上不行,三四块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u8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u8?哪里的u8?里面定义的u8我都改成unsigned char 或者unsigned short了?

网友:
y坐标
改为u16,即 unsinged sho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里面的坐标都是unsigned short也不行啊

网友:
那得再看看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