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ENTEK 战舰STM32开发板例程系列连载+教学】第四十一章 摄像头实验

楼主(2013-04-01):
第四十一章 摄像头实验

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板载了一个摄像头接口(P8),该接口可以用来连接ALIENTEK OV7670摄像头模块。本章,我们将使用STM32驱动ALIENTEK OV7670摄像头模块,实现摄像头功能。本章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41.1 OV7670简介

41.2 硬件设计

41.3 软件设计

41.4 下载验证

41.1 OV7670简介

OV7670OVOmniVision)公司生产的一颗1/6寸的CMOS VGA图像传感器。该传感器体积小、工作电压低,提供单片VGA摄像头和影像处理器的所有功能。通过SCCB 总线控制,可以输出整帧、子采样、取窗口等方式的各种分辨率8位影像数据。该产品VGA图像最高达到30/秒。用户可以完全控制图像质量、数据格式和传输方式。所有图像处理功能过程包括伽玛曲线、白平衡、度、色度等都可以通过SCCB接口编程。OmmiVision 图像传感器应用独有的传感器技术,通过减少或消除光学或电子缺陷如固定图案噪声、托尾、浮散等,提高图像质量,得到清晰的稳定的彩色图像。

OV7670的特点有:

l  高灵敏度、低电压适合嵌入式应用

l  标准的SCCB接口,兼容IIC接口

l  支持RawRGBRGB(GBR4:2:2RGB565/RGB555/RGB444)YUV(4:2:2)YCbCr4:22)输出格式

l  支持VGACIF,和从CIF40*30的各种尺寸输出

l  支持自动曝光控制、自动增益控制、自动白平衡、自动消除灯光条纹、自动黑电平校准等自动控制功能。同时支持色饱和度、色相、伽马、锐度等设置。

l  支持闪光灯

l  支持图像缩放

OV7670的功能框图图如图41.1.1所示:

41.1.1 OV7670功能框图

       OV7670传感器包括如下一些功能模块。

       1.感光整列(Image Array

OV7670总共有656*488个像素,其中640*480个有效(即有效像素为30W)。

       2.时序发生器(Video Timing Generator

时序发生器具有的功能包括:整列控制和帧率发生(7种不同格式输出)、内部信号发生器和分布、帧率时序、自动曝光控制、输出外部时序(VSYNCHREF/HSYNCPCLK)。

3.模拟信号处理(Analog Processing

模拟信号处理所有模拟功能,并包括:自动增益(AGC)和自动白平衡(AWB)。

4.A/D 转换(A/D

原始的信号经过模拟处理器模块之后 ,分GBR两路进入一个10 位的A/D 转换器,A/D 转换器工作在12M频率,与像素频率完全同步(转换的频率和帧率有关)。

A/D转换器外,该模块还有以下三个功能:

l  黑电平校正(BLC)

l  U/V通道延迟

l  A/D范围控制

A/D范围乘积和A/D的范围控制共同设置A/D的范围和最大值,允许用户根据应用调整图片的亮度。

5.测试图案发生器(Test Pattern Generator

测试图案发生器功能包括:八色彩色条图案、渐变至黑白彩色条图案和输出脚移位“1”。

6.数字处理器(DSP

这个部分控制由原始信号插值到RGB 信号的过程,并控制一些图像质量:

l  边缘锐化(二维高通滤波器)

l  颜色空间转换( 原始信号到RGB 或者YUV/YCbYCr)

l  RGB色彩矩阵以消除串扰

l  色相和饱和度的控制

l  /白点补偿

l  降噪

l  镜头补偿

l  可编程的伽玛

l  十位到八位数据转换

7.缩放功能(Image Scaler

这个模块按照预先设置的要求输出数据格式,能将YUV/RGB信号从VGA缩小到CIF以下的任何尺寸。

8.数字视频接口(Digital Video Port

通过寄存器COM2[1:0],调节IOL/IOH的驱动电流,以适应用户的负载。

9.SCCB接口(SCCB Interface

SCCB接口控制图像传感器芯片的运行,详细使用方法参照光盘的《OmniVision Technologies Seril Camera Control Bus(SCCB) Specification》这个文档

10.LED和闪光灯的输出控制(LED and Storbe Flash Control Output

OV7670有闪光灯模式,可以控制外接闪光灯或闪光LED的工作。

OV7670的寄存器通过SCCB时序访问并设置,SCCB时序和IIC时序十分类似,在本章我们不做介绍,请大家参考光盘的相关文档。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OV7670的图像数据输出格式。首先我们简单介绍几个定义:

VGA,即分辨率为640*480的输出模式;

QVGA,即分辨率为320*240的输出格式,也就是本章我们需要用到的格式;

QQVGA,即分辨率为160*120的输出格式;

PCLK,即像素时钟,一个PCLK时钟,输出一个像素(或半个像素)

VSYNC,即帧同步信号。

HREF /HSYNC,即行同步信号。

OV7670的图像数据输出(通过D[7:0])就是在PCLKVSYNCHREF/ HSYNC的控制下进行的。首先看看行输出时序,如图41.1.2所示:

41.1.2 OV7670行输出时序

从上图可以看出,图像数据在HREF为高的时候输出,当HREF变高后,每一个PCLK时钟,输出一个字节数据。比如我们采用VGA时序,RGB565格式输出,每2个字节组成一个像素的颜色(高字节在前,低字节在后),这样每行输出总共有640*2PCLK周期,输出640*2个字节。

再来看看帧时序(VGA模式),如图41.1.3所示:

41.1.3 OV7670帧时序

上图清楚的表示了OV7670VGA模式下的数据输出,注意,图中的HSYNCHREF其实是同一个引脚产生的信号,只是在不同场合下面,使用不同的信号方式,我们本章用到的是HREF

因为OV7670的像素时钟(PCLK)最高可达24Mhz,我们用STM32F103ZET6IO口直接抓取,是非常困难的,也十分占耗CPU(可以通过降低PCLK输出频率,来实现IO口抓取,但是不推荐)。所以,本章我们并不是采取直接抓取来自OV7670的数据,而是通过FIFO读取,ALIENTEK OV7670摄像头模块自带了一个FIFO芯片,用于暂存图像数据,有了这个芯片,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获取图像数据了,而不再需要单片机具有高速IO,也不会耗费多少CPU,可以说,只要是个单片机,都可以通过ALIENTEK OV7670摄像头模块实现拍照的功能。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ALIENTEK OV7670摄像头模块。该模块的外观如图41.1.4

41.1.4 ALIENTEK OV7670摄像头模块外观图

模块原理图如图41.1.5所示:

41.1.5 ALIENTEK OV7670摄像头模块原理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ALIENTEK OV7670摄像头模块自带了有源晶振,用于产生12M时钟作为OV7670XCLK输入。同时自带了稳压芯片,用于提供OV7670稳定的2.8V工作电压,并带有一个FIFO芯片(AL422B),该FIFO芯片的容量是384K字节,足够存储2QVGA的图像数据。模块通过一个2*9的双排排针(P1)与外部通信,与外部的通信信号如表41.1.1所示:

信号

作用描述

信号

作用描述

VCC3.3

模块供电脚,接3.3V电源

FIFO_WEN

FIFO写使能

GND

模块地线

FIFO_WRST

FIFO写指针复位

OV_SCL

SCCB通信时钟信号

FIFO_RRST

FIFO读指针复位

OV_SDA

SCCB通信数据信号

FIFO_OE

FIFO输出使能(片选)

FIFO_D[7:0]

FIFO输出数据(8位)

OV_VSYNC

OV7670帧同步信号

FIFO_RCLK

FIFO时钟

41.1.1 OV7670模块信号及其作用描述

       下面我们来看看如何使用ALIENTEK OV7670摄像头模块(以QVGA模式,RGB565格式为例)。对于该模块,我们只关心两点:1,如何存储图像数据;2,如何读取图像数据。

       首先,我们来看如何存储图像数据。

       ALIENTEK OV7670摄像头模块存储图像数据的过程为:等待OV7670同步信号àFIFO写指针复位àFIFO写使能à等待第二个OV7670同步信号àFIFO写禁止。通过以上5个步骤,我们就完成了1帧图像数据的存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何读取图像数据。

     在存储完一帧图像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读取图像数据了。读取过程为:FIFO读指针复位àFIFO读时钟(FIFO_RCLKà读取第一个像素高字节àFIFO读时钟à读取第一个像素低字节àFIFO读时钟à读取第二个像素高字节à循环读取剩余像素à结束。

       可以看出,ALIENTEK OV7670摄像头模块数据的读取也是十分简单,比如QVGA模式,RGB565格式,我们总共循环读取320*240*2次,就可以读取1帧图像数据,把这些数据写入LCD模块,我们就可以看到摄像头捕捉到的画面了。

       OV7670还可以对输出图像进行各种设置,详见光盘《OV7670 中文数据手册1.01》和《OV7670 software application note》这两个文档,对AL422B的操作时序,请大家参考AL422B的数据手册。

       了解了OV7670模块的数据存储和读取,我们就可以开始设计代码了,本章,我们用一个外部中断,来捕捉帧同步信号(VSYNC),然后在中断里面启动OV7670模块的图像数据存储,等待下一次VSHNC信号到来,我们就关闭数据存储,然后一帧数据就存储完成了,在主函数里面就可以慢慢的将这一帧数据读出来,放到LCD即可显示了,同时开始第二帧数据的存储,如此循环,实现摄像头功能。

本章,我们将使用摄像头模块的QVGA输出(320*240),刚好和战舰STM32开发板使用的LCD模块分辨率一样,一帧输出就是一屏数据,提高速度的同时也不浪费资源。注意:ALIENTEK OV7670摄像头模块自带的FIFO是没办法缓存一帧的VGA图像的,如果使用VGA输出,那么你必须在FIFO写满之前开始读FIFO数据,保证数据不被覆盖。

41.2 硬件设计

本章实验功能简介:开机后,初始化摄像头模块(OV7670),如果初始化成功,则在LCD模块上面显示摄像头模块所拍摄到的内容。我们可以通过KEY0设置光照模式(5种模式)、通过KEY1设置色饱和度,通过KEY2设置亮度,通过WK_UP设置对比度,通过TPAD设置特效(总共7种特效)。通过串口,我们可以查看当前的帧率(这里是指LCD显示的帧率,而不是指OV7670的输出帧率),同时可以借助USMART设置OV7670的寄存器,方便大家调试。DS0指示程序运行状态。

本实验用到的硬件资源有:

1)  指示灯DS0

2)  5个按键(包括TPAD触摸按键)

3)  串口

4)  TFTLCD模块

5)  摄像头模块

ALIENTEK OV7670摄像头模块在41.1节已经有详细介绍过,这里我们主要介绍该模块与ALIETEK 战舰STM32开发板的连接。

在开发板的左下角的2*9P8排座,是摄像头模块/OLED模块共用接口,在第十七章,我们曾简单介绍过这个接口。本章,我们只需要将ALIENTEK OV7670摄像头模块插入这个接口即可,该接口与STM32的连接关系如图41.2.1所示:

41.2.1 摄像头模块接口与STM32连接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OV7670摄像头模块的各信号脚与STM32的连接关系为:

       OV_SDAPG13

OV_SCLPD3

FIFO_RCLKPB4

FIFO_WENPB3

       FIFO_WRSTPD6

       FIFO_RRSTPG14

FIFO_OEPG15

OV_VSYNCPA8

       OV_D[7:0]PC[7:0]

这些线的连接,战舰STM32的内部已经连接好了,我们只需要将OV7670摄像头模块插上去就好了。实物连接如图41.2.2所示:

41.2.2 OV7670摄像头模块与开发板连接实物图

41.3 软件设计

打开上一章的工程,首先在HARDWARE文件夹下新建一个OV7670的文件夹。然后新建如下文件:ov7670.csccb.cov7670.hsccb.hov7670cfg.h5个文件,将他们保存在OV7670文件夹下,并将这个文件夹加入头文件包含路径。

       本章总共新增了5个文件,代码比较多,我们就不一一列出了,仅挑两个重要的地方进行讲解。首先,我们来看ov7670.c里面的OV7670_Init函数,该函数代码如下:

u8 OV7670_Init(void)

{

       u8 temp; u16 i=0;

       //设置IO

       RCC->APB2ENR|=1<<2;            //先使能外设PORTA时钟

       RCC->APB2ENR|=1<<3;            //先使能外设PORTB时钟

      RCC->APB2ENR|=1<<4;            //先使能外设PORTC时钟

      RCC->APB2ENR|=1<<5;            //先使能外设PORTD时钟

       RCC->APB2ENR|=1<<8;            //先使能外设PORTG时钟

      GPIOA->CRH&=0XFFFFFFF0;

      GPIOA->CRH|=0X00000008;     //PA8 输入

       GPIOA->ODR|=1<<8;

     GPIOB->CRL&=0XFFF00FFF;

      GPIOB->CRL|=0X00033000;      //PB3/4 输出

       GPIOB->ODR|=3<<3;

      GPIOC->CRL=0X88888888;       //PC0~7 输入

       GPIOC->ODR|=0x00ff;

     GPIOD->CRL&=0XF0FFFFFF; //PD6 输出

      GPIOD->CRL|=0X03000000;

      GPIOD->ODR|=1<<6;

     GPIOG->CRH&=0X00FFFFFF;

       GPIOG->CRH|=0X33000000;

       GPIOG->ODR=7<<14;                         //PG14/15  输出高

      JTAG_Set(SWD_ENABLE);

      SCCB_Init();                                      //初始化SCCB IO

      if(SCCB_WR_Reg(0x12,0x80))return 1;     //复位SCCB

       delay_ms(50);

       //读取产品型号

      temp=SCCB_RD_Reg(0x0b);

       if(temp!=0x73)return 2;

      temp=SCCB_RD_Reg(0x0a);

       if(temp!=0x76)return 2;

       //初始化序列

       for(i=0;i<sizeof(ov7670_init_reg_tbl)/sizeof(ov7670_init_reg_tbl[0]);i++)

       {

            SCCB_WR_Reg(ov7670_init_reg_tbl[0],ov7670_init_reg_tbl[1]);

              delay_ms(2);

      }

     return 0x00;   //ok

}

       此部分代码先初始化OV7670相关的IO口(包括SCCB_Init),然后最主要的是完成OV7670的寄存器序列初始化。OV7670的寄存器特多(百几十个),配置特麻烦,幸好厂家有提供参考配置序列(详见OV7670 software application note),本章我们用到的配置序列,存放在ov7670_init_reg_tbl这个数组里面,该数组是一个2维数组,存储初始化序列寄存器及其对应的值,该数组存放在ov7670cfg.h里面。

       接下来,我们看看ov7670cfg.h里面ov7670_init_reg_tbl的内容,ov7670cfg.h文件的代码如下:

//初始化寄存器序列及其对应的值

const u8 ov7670_init_reg_tbl[][2]=

{

     //以下为OV7670 QVGA RGB565参数

      {0x3a, 0x04},//

       {0x40, 0x10},

       {0x12, 0x14},//QVGA,RGB输出

       ……省略部分设置

       {0x6e, 0x11},//100

       {0x6f, 0x9f},//0x9e for advance AWB

    {0x55, 0x00},//亮度

    {0x56, 0x40},//对比度

    {0x57, 0x80},//0x40,  change according to Jim's request

};

       以上代码,我们省略了很多(全部贴出来太长了),我们大概了解下结构,每个条目的第一个字节为寄存器号(也就是寄存器地址),第二个字节为要设置的值,比如{0x3a, 0x04},就表示在0X03地址,写入0X04这个值。

       通过这么一长串(110多个)寄存器的配置,我们就完成了OV7670的初始化,本章我们配置OV7670工作在QVGA模式,RGB565格式输出。 在完成初始化之后,我们既可以开始读取OV7670的数据了。

       OV7670文件夹里面的其他代码我们就不逐个介绍了,请大家参考光盘该例程源码。

       因为本章我们还用到了帧率(LCD显示的帧率)统计和中断处理,所以我们还需要修改timer.ctimer.hexti.cexti.h这几个文件。

       timer.c里面,我们新增TIM6_Int_InitTIM6_IRQHandler两个函数,用于统计帧率,增加代码如下:

u8 ov_frame;        //统计帧数

//定时器6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6_IRQHandler(void)

{

       if(TIM6->SR&0X0001)//溢出中断

       {

              printf("frame:%dfps\r\n",ov_frame);    //打印帧率

              ov_frame=0;

       }

       TIM6->SR&=~(1<<0);//清除中断标志位

}

//基本定时器6中断初始化

//这里时钟选择为APB12倍,而APB136M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这里使用的是定时器3!

void TIM6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RCC->APB1ENR|=1<<4;//TIM6时钟使能

      TIM6->ARR=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刚好1ms

       TIM6->SC=psc;         //预分频器7200,得到10Khz的计数时钟

       TIM6->DIER|=1<<0;   //允许更新中断

       TIM6->CR1|=0x01;    //使能定时器3

      MY_NVIC_Init(1,3,TIM6_IRQChannel,2);//抢占1,子优先级3,组2

}

这里,我们用到基本定时器TIM6来统计帧率,也就是1秒钟中断一次,打印ov_frame的值,ov_frame用于统计LCD帧率。

再在timer.h里面添加TIM6_Int_Init函数的定义,就完成对timer.ctimer.h的修改了。

exti.c里面添加EXTI8_InitEXTI9_5_IRQHandler函数,用于OV7670模块的FIFO写控制,exti.c文件新增部分代码如下:

u8 ov_sta;

 //外部中断5~9服务程序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if(EXTI->R&(1<<8))//8线的中断

       {

              if(ov_sta<2)

              {

                     if(ov_sta==0)

                     {

                            OV7670_WRST=0;            //复位写指针

                            OV7670_WRST=1; OV7670_WREN=1;//允许写入FIFO

                     }else

                     {

                            OV7670_WREN=0;             //禁止写入FIFO

                            OV7670_WRST=0; OV7670_WRST=1;//复位写指针

                     }

                     ov_sta++;

              }

       }

       EXTI->R=1<<8;     //清除LINE8上的中断标志位

}

//外部中断8初始化

void EXTI8_Init(void)

{

       Ex_NVIC_Config(GPIO_A,8,RTIR);                      //任意边沿触发

       MY_NVIC_Init(0,0,EXTI9_5_IRQChannel,2);          //抢占0,子优先级0,组2

}

因为OV7670的帧同步信号(OV_VSYNC)接在PA8上面,所以我们这里配置PA8作为中端输入,因为STM32的外部中断5~9共用一个中端服务函数(EXTI9_5_IRQHandler),所以在该函数里面,我们需要先判断中断是不是来自中断线8的,然后再做处理。

中断处理部分很简单,通过一个ov_sta来控制OV7670模块的FIFO写操作。当ov_sta=0的时候,表示FIFO存储的数据已经被成功读取了(ov_sta在读完FIFO数据的时候被清零),然后只要OV_VSYNC信号到来,我们就先复位一下写指针,然后ov_sta=1,标志着写指针已经复位,目前正在往FIFO里面写数据。再等下一个OV_VSYNC到来,也就表明一帧数据已经存储完毕了,此时我们设置OV7670_WREN0,禁止再往OV7670写入数据,此时ov_sta自增为2。其他程序,只要读到ov_sta2,就表示一帧数据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读出,在读完数据之后,程序设置ov_sta0,则开启下一轮FIFO数据存储。

再在exti.h里面添加EXTI8_Init函数的定义,就完成对exti.cexti.h的修改了。

最后,打开test.c文件,修改代码如下:

const u8*LMODE_TBL[5]={"Auto","Sunny","Cloudy","Office","Home"};     //5种光照模式

const u8*EFFECTS_TBL[7]={"Normal","Negative","B&W","Redish","Greenish","Bluish",

"Antique"};//7种特效

extern u8 ov_sta;           //exit.c里面定义

extern u8 ov_frame;      //timer.c里面定义

//更新LCD显示

void camera_refresh(void)

{

       u32 j; u16 color;

       if(ov_sta==2)

       {

              LCD_Scan_Dir(U2D_L2R);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LCD_SetCursor(0x00,0x0000);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OV7670_RRST=0;                             //开始复位读指针

              OV7670_RCK=0;

              OV7670_RCK=1;

              OV7670_RCK=0;

              OV7670_RRST=1;                             //复位读指针结束

              OV7670_RCK=1;

              for(j=0;j<76800;j++)

              {

                     OV7670_RCK=0;

                     color=GPIOC->IDR&0XFF;        //读数据

                     OV7670_RCK=1;

                     color<<=8;

                     OV7670_RCK=0;

                     color|=GPIOC->IDR&0XFF;              //读数据

                     OV7670_RCK=1;

                     LCD->LCD_RAM=color;

              }

              EXTI->R=1<<8;                                 //清除LINE8上的中断标志位

              ov_sta=0;                                                 //开始下一次采集

             ov_frame++;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恢复默认扫描方向

       }

}

int main(void)

{

       u8 key; u8 effect=0; u8 i=0;  u8 tm=0;

       u8 lightmode=0,saturation=2,brightness=2,contrast=2;

       u8 msgbuf[15];                    //消息缓存区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uart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OV7670_Init();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TPAD_Init(72);                    //触摸按键初始化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OV7670 TEST");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2012/9/14");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KEY0ight Mode");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KEY1:Saturation");

       LCD_ShowString(60,170,200,16,16,"KEY2:Brightness");

       LCD_ShowString(60,190,200,16,16,"KEY_UP:Contrast");

       LCD_ShowString(60,210,200,16,16,"TPAD:Effects");

      LCD_ShowString(60,230,200,16,16,"OV7670 Init...");

       while(OV7670_Init())//初始化OV7670

       {

              LCD_ShowString(60,230,200,16,16,"OV767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60,230,239,24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60,230,200,16,16,"OV7670 Init OK");

       delay_ms(1500);

       OV7670_Light_Mode(lightmode);

       OV7670_Color_Saturation(saturation);

       OV7670_Brightness(brightness);

       OV7670_Contrast(contrast);

      OV7670_Special_Effects(effect);

       TIM6_Int_Init(10000,7199);                      //10Khz计数频率,1秒钟中断

       EXTI8_Init();                                           //使能定时器捕获

       OV7670_Window_Set(10,174,240,320);      //设置窗口

      OV7670_CS=0;

      while(1)

       {

              key=KEY_Scan(0);//不支持连按

              if(key)

              {

                     tm=20;

                     switch(key)

                     {

                            case KEY_RIGHT: //灯光模式Light Mode

                                   lightmode++;

                                   if(lightmode>4)lightmode=0;

                                   OV7670_Light_Mode(lightmode);

                                   sprintf((char*)msgbuf,"%s",LMODE_TBL[lightmode]);

                                   break;

                            case KEY_DOWN: //饱和度Saturation

                                   saturation++;

                                   if(saturation>4)saturation=0;

                                   OV7670_Color_Saturation(saturation);

                                   sprintf((char*)msgbuf,"Saturation:%d",(signed char)saturation-2);

                                   break;

                            case KEY_LEFT:   //亮度Brightness

                                   brightness++;

                                   if(brightness>4)brightness=0;

                                   OV7670_Brightness(brightness);

                                   sprintf((char*)msgbuf,"Brightness:%d",(signed char)brightness-2);

                                   break;

                            case KEY_UP:       //对比度Contrast

                                   contrast++;

                                   if(contrast>4)contrast=0;

                                   OV7670_Contrast(contrast);

                                   sprintf((char*)msgbuf,"Contrast:%d",(signed char)contrast-2);

                                   break;

                     }

              }

              if(TPAD_Scan(0))//检测到触摸按键

              {

                     effect++;

                     if(effect>6)effect=0;

                     OV7670_Special_Effects(effect);//设置特效

                    sprintf((char*)msgbuf,"%s",EFFECTS_TBL[effect]);

                     tm=20;

              }

              camera_refresh();//更新显示

             if(tm) { LCD_ShowString(60,60,200,16,16,msgbuf); tm--;}

              i++;

              if(i==15) { i=0;LED0=!LED0;}   //DS0闪烁.

       }

}

此部分代码除了mian函数,还有一个camera_refresh函数,该函数用于将摄像头模块FIFO的数据读出,并显示在LCD上面。main函数则比较简单,我们就不细说了。

前面提到,我们要用USMART来设置摄像头的参数,我们只需要在usmart_nametab里面添加SCCB_WR_RegSCCB_RD_Reg这两个函数,就可以轻松调试摄像头了。

41.4 下载验证

在代码编译成功之后,我们通过下载代码到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上,得到如图41.4.1所示界面:

41.4.1 程序运行效果图

随后,进入监控界面。此时,我们可以按不同的按键(KEY0~KEY2WK_UPTPAD等),来设置摄像头的相关参数和模式,得到不同的成像效果。 同时,你还可以在串口,通过USMART调用SCCB_WR_Reg函数,来设置OV7670的各寄存器,达到调试测试OV7670的目的,如图41.4.2所示:

41.4.2 USMART调试OV7670

       从上图还可以看出,LCD显示帧率为8帧左右,则可以推断OV7670的输出帧率则至少是3*8=24帧以上(实际是30帧)。

实验36 摄像头实验.rar

《STM32开发指南》第四十一章 摄像头实验.rar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2014-03-30):
回复 楼主:
请教原子大侠,我的显示只有2fps,直接刷你的源程序也是这样,可能是什么原因啊?怎么排查?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2帧不止吧。。。
战舰板上测试的?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找到原因了,跳线帽没有把ADC与TPAD连到一起去,导致在TPAD检测这里循环了很长时间。
原子大侠什么时候推一个带任务调度的比较实用的教程吧,现在这个delay实在伤不起。
还有你的xmos HIFI啥时候搞好啊,等着买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战舰板的ucosii例程,还不好用么?
delay和ucosii的delay共存,我觉得非常方便啊。
XMOS预计还需2个月左右,现在样机已经基本完成,细节改善中。。。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没搞到ucosii那里呢。
ok,先买的能不能等你后续的改进型搞好了,换购啊,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啥意思?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
你的HIFI肯定会有后续升级了,那么买的比较早的可否拿老的加价换购新的,就像手机换购一样,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这个还没确定。。。。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

网友(2014-05-21):
求大神解释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这个函数中的一个语句:
{
            OV7670_WRST=0;            //复位写指针
            OV7670_WRST=1;
            OV7670_WREN=1;//允许写入FIFO

  {

            OV7670_WREN=0;             //禁止写入FIFO
            OV7670_WRST=0;
            OV7670_WRST=1;//复位写指针

AL422B的数据手册中说 写使能 端是低电平有效,为什么这里允许写入FIFO 是将 写使能 端 置位为高电平呢?

楼主:
你得看看我们模块的原理图,看看是不是有什么74系列的芯片在呢?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原子哥指点,光看程序了,忽略了电路图上的与非门芯片。但对于这个芯片的具体功能不是太理解,只有在正常输出像素信号时才允许或禁止写操作,而在恰好换行时(HREF为低电平时),写操作被禁止,这样可能忽略一帧信号,是为了数据稳定吗?

网友: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在通过USMART调用函数时,会显示错误?我用的是MINI板,源码也是使用MINI板的例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截图看看.
回复 网友C:
HREF操作的时候,不会忽略一帧啊.
VSYNC后面,有好多HREF呢...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来是参数写错 了。

网友:
有没有完整的摄像头模块接口与STM32连接图?未标出的是不是不影响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9359.htm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模板是怎样运作的?可以简要说明一下吗,光看代码已经看得头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战舰板OV7670摄像头实验.
在STM32开发指南,有介绍.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4-09-17):
谢谢lz的分享!!正在学习

网友(2014-10-29):
回复 楼主:
原子哥,最近在弄摄像头,我想只采集黑色与白色(做循迹小车),图像改怎么处理呢?怎么采集黑色或者白色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论坛搜索:灰度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请教原子哥,你的摄像头例程可以用在OV2640上吗?我借鉴你的代码,有像素同步和帧同步,但是数据线只有D5有波形啊,其他引脚没有反映。求助

楼主:
回复 网友E:
ov2640有2640的例程。见我们F4的开发板例程。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2015-06-16):
回复 楼主:
怎么没找到呢,能发个链接吗
淘宝小店,没事可以点一下增加点流量http://shop69767205.taobao.com/

楼主:
回复 网友F:
论坛搜索:ATK-OV2640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2015-10-13):
初始化失败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能硬件连接问题
也可能模块坏了.
还有可能代码有问题.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2016-05-05):
原子哥,请问如何可以读取出摄像头采集到的图像数据吗?

网友:
原子哥,我想直接让fifo数据直接bmp编码,然后存储在sd卡中。不通过lcd,请问怎么实现呢?

网友(2017-07-24):
原子哥,如果要存储视频的话是不是通过寄存器COM2[1:0]来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