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一个指令周期是多少个时钟周期呀?

楼主(2013-04-08):
比如系统的时钟是12M,那么一个时钟周期就是1/12us。

如果是51,那么一个指令周期就至少需要12/12us。

stm32是怎么样的?
有进步就好!

网友:
STM32有三级流水线,指令周期不定的,arm给出的是1.25MIPS/Mhz,一个平均执行速度。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2013-10-25):
原子哥,1.25MIPS/Mhz貌似我还不太理解,我用的107,25M晶振,主频72M,一个周期是25/72M秒吗?

网友: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不过那个1.25DMIPS是数据而已,在Flash的程序是达不到。

回复 网友A:

晶振是用来输入参考时钟的,它(可能)是你的主频信号源。
于20150522停用该账号:http://www.microstar.club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正在根据一个外设的时序写配置函数,怎么都读不出数,原来是延时没有对,我认为一个时钟周期是25/72M,原来不是那么回事!现在好了,谢了!

网友(2014-09-15):
回复 网友C:
请问下,103的时钟周期是1/72M吗?它的时钟周期和它外部接的高速外部晶振(8M的)有什么关系吗?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网友:
回复 网友D:
--------------------------------
主时钟就是72M,那么周期就是1/72M了
关系就看你怎么配置时钟了。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么那个系统时钟就是8m高速外部时钟与其他时钟源经过锁相环等一系列的倍频,得到的72M的系统时钟?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去看datasheet上关于时钟树的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后淘宝买个逻辑分析仪,不到200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