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ENTEK 战舰STM32开发板例程系列连载+教学】第五十二章 T9拼音输入法实验

楼主(2013-04-16):
第五十二章 T9拼音输入法实验

上一章,我们在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上实现了手写识别输入,但是该方法只能输入数字或者字母,不能输入汉字。本章,我们将给大家介绍如何在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上实现一个简单的T9中文拼音输入法。本章分为如下几个部:

52.1 拼音输入法简介

52.2 硬件设计

52.3 软件设计

52.4 下载验证

52.1 拼音输入法简介

在计算机上汉字的输入法有很多种,比如拼音输入法、五笔输入法、笔画输入法、区位输入法等。其中,又以拼音输入法用的最多。拼音输入法又可以分为很多类,比如全拼输入、双拼输入等。

而在手机上,用的最多的应该算是T9拼音输入法了,T9输入法全名为智能输入法,字库容量九千多字,支持十多种语言。T9输入法是由美国特捷通讯(Tegic Communications)软件公司开发的,该输入法解决了小型掌上设备的文字输入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手机文字输入的标准之一。

一般,手机拼音输入键盘如图52.1.1所示:

52.1.1 手机拼音输入键盘

在这个键盘上,我们对比下传统的输入法和T9输入法,输入“中国”两个字需要的按键次数。传统的方法,先按49,输入字母z,再按24,输入字母h,再按36,输入字母o,再按26,输入字母n,最后按14,输入字母g。这样,输入“中”字,要按键12次,接着同样的方法,输入“国”字,需要按6次,总共就是18次按键。

如果是T9,我们输入“中”字,只需要输入:94664,即可实现输入“中”字,在选择中字之后,T9会联想出一系列同中字组合的次,如文、国、断、山等。这样输入“国”字,我们直接选择即可,所以输入“国”字按键0次,这样T9总共只需要5次按键。

这就是T9智能输入法的优越之处。正因为T9输入法高效便捷的输入方式得到了众多手机厂商的采用,以至于T9成为了使用频率最高知名度最大的手机输入法。

本章,我们实现的T9拼音输入法,没有真正的T9那么强大,我们这里仅实现输入部分,不支持词组联想。

本章,我们主要通过一个和数字串对应的拼音索引表来实现T9拼音输入,我们先将汉语拼音所有可能的组合全部列出来,如下所示:

const u8 PY_mb_space []={""};

const u8 PY_mb_a     []={"啊阿腌吖锕厑嗄錒呵腌"};

const u8 PY_mb_ai    []={"爱埃挨哎唉哀皑癌蔼矮艾碍隘捱嗳嗌嫒瑷暧砹锿霭"};

const u8 PY_mb_an    []={"安俺按暗岸案鞍氨谙胺埯揞犴庵桉铵鹌黯"};

……此处省略N多组合

const u8 PY_mb_zu    []={"足租祖诅阻组卒族俎菹镞"};

const u8 PY_mb_zuan  []={"钻攥纂缵躜"};

const u8 PY_mb_zui   []={"最罪嘴醉蕞觜"};

const u8 PY_mb_zun   []={"尊遵樽鳟撙"};

const u8 PY_mb_zuo   []={"左佐做作坐座昨撮唑柞阼琢嘬怍胙祚砟酢"};

       这里我们只列出了部分组合,我们将这些组合称之为码表,然后将这些码表和其对应的数字串对应起来,组成一个拼音索引表,如下所示:

const py_index py_index3[]=

{

{"" ,"",(u8*)PY_mb_space},

{"2","a",(u8*)PY_mb_a},

{"3","e",(u8*)PY_mb_e},

{"6","o",(u8*)PY_mb_o},

{"24","ai",(u8*)PY_mb_ai},

{"26","an",(u8*)PY_mb_an},

……此处省略N多组合

{"94664","zhong",(u8*)PY_mb_zhong},

{"94824","zhuai",(u8*)PY_mb_zhuai},

{"94826","zhuan",(u8*)PY_mb_zhuan},

{"248264","chuang",(u8*)PY_mb_chuang},

{"748264","shuang",(u8*)PY_mb_shuang},

{"948264","zhuang",(u8*)PY_mb_zhuang},

}

       其中py_index是一个结构体,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u8 *py_input;     //输入的字符串

  u8 *py;            //对应的拼音

  u8 *pymb;       //码表

}py_index;

其中py_input,即与拼音对应的数字串,比如“94824”。py,即与py_input数字串对应的拼音,如果py_input=94824”,那么py就是“zhuai”。最后pymb,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码表。注意,一个数字串可以对应多个拼音,也可以对应多个码表。

在有了这个拼音索引表(py_index3)之后,我们只需要将输入的数字串和py_index3索引表里面所有成员的py_input对比,将所有完全匹配的情况记录下来,用户要输入的汉字就被确定了,然后由用户选择可能的拼音组成(假设有多个匹配的项目),再选择对应的汉字,即完成一次汉字输入。

当然还可能是找遍了索引表,也没有发现一个完全符合要求的成员,那么我们会统计匹配数最多的情况,作为最佳结果,反馈给用户。比如,用户输入“323”,找不到完全匹配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将能和“32”匹配的结果返回给用户。这样,用户还是可以得到输入结果,同时还可以知道输入有问题,提示用户需要检查输入是否正确。

以上,就是我们的T9拼音输入法原理,关于拼音输入法,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最后,我们看看一个完整的T9拼音输入步骤(过程):

1) 输入拼音数字串

本章,我们用到的T9拼音输入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对比用户输入的拼音数字串,所以必须先由用户输入拼音数字串。

2) 在拼音索引表里面查找和输入字符串匹配的项,并记录

在得到用户输入的拼音数字串之后,在拼音索引表里面查找所有匹配的项目,如果有完全匹配的项目,就全部记录下来,如果没有完全匹配的项目,则记录匹配情况最好的一个项目。

3) 显示匹配清单里面所有可能的汉字,供用户选择.

将匹配项目的拼音和对应的汉字显示出来,供用户选择。如果有多个匹配项(一个数字串对应多个拼音的情况),则用户还可以选择拼音。

4) 用户选择匹配项,并选择对应的汉字.

用户对匹配的拼音和汉字进行选择,选中其真正想输入的拼音和汉字,实现一次拼音输入。

以上4个步骤,就可以实现一个简单的T9汉字拼音输入法。

52.2 硬件设计

本章实验功能简介:开机的时候先检测字库,然后显示提示信息和绘制拼音输入表,之后进入等待输入状态。此时用户可以通过屏幕上的拼音输入表输入拼音数字串(通过DEL可以实现退格),然后程序自动检测与之对应的拼音和汉字,并显示在屏幕上(同时输出到串口)。如果有多个匹配的拼音,则通过WK_UPKEY1进行选择。按键KEY0用于清除一次输入,按键KEY2用于触摸屏校准。

本实验用到的资源如下:

1)  指示灯DS0

2)  四个按键(KEY0/KEY1/KEY2/WK_UP

3)  串口

4)  TFTLCD模块(含触摸屏)

5)  SPI FLASH

这些用到的硬件,我们在之前都已经介绍过,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52.3 软件设计

打开上一章的工程,首先在HARDWARE文件夹所在的文件夹下新建一个T9INPUT的文件夹。在该文件夹下面新建pyinput.cpyinput.hpymb.h三个文件,然后在工程里面新建一个T9INPUT的组,将pyinput.c加入到该组下面。最后,T9INPUT文件夹加入头文件包含路径。

    打开pyinput.c,在该文件输入如下代码: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pymb.h"

#include "pyinput.h"

#include "string.h"

//拼音输入法

pyinput t9=

{

       get_pymb,

    0,

};

//比较两个字符串的匹配情况

//返回值:0xff,表示完全匹配.

//            其他,匹配的字符数

u8 str_match(u8*str1,u8*str2)

{

       u8 i=0;

       while(1)

       {

              if(*str1!=*str2)break;             //部分匹配

              if(*str1=='\0'){i=0XFF;break;}//完全匹配

              i++; str1++; str2++;

       }

       return i;//两个字符串相等

}

//获取匹配的拼音码表

//*strin,输入的字符串,形如:"726"

//**matchlist,输出的匹配表.

//返回值:[7],0,表示完全匹配;1,表示部分匹配(仅在没有完全匹配的时候才会出现)

//            [6:0],完全匹配的时候,表示完全匹配的拼音个数

//                      部分匹配的时候,表示有效匹配的位数

u8 get_matched_pymb(u8 *strin,py_index **matchlist)

{

       py_index *bestmatch;//最佳匹配

       u16 pyindex_len; u16 i;

       u8 temp,mcnt=0,bmcnt=0;

       bestmatch=(py_index*)&py_index3[0];//默认为a的匹配

       pyindex_len=sizeof(py_index3)/sizeof(py_index3[0]);//得到py索引表的大小.

       for(i=0;i<pyindex_len;i++)

       {

              temp=str_match(strin,(u8*)py_index3.py_input);

              if(temp)

              {

                     if(temp==0XFF)matchlist[mcnt++]=(py_index*)&py_index3;

                     else if(temp>bmcnt)//找最佳匹配

                     {

                            bmcnt=temp;

                         bestmatch=(py_index*)&py_index3;//最好的匹配.

                     }

              }

       }

       if(mcnt==0&&bmcnt)//没有完全匹配的结果,但是有部分匹配的结果

       {

              matchlist[0]=bestmatch;

              mcnt=bmcnt|0X80;        //返回部分匹配的有效位数

       }

       return mcnt;//返回匹配的个数

}

//得到拼音码表.

//str:输入字符串

//返回值:匹配个数.

u8 get_pymb(u8* str)

{

       return get_matched_pymb(str,t9.pymb);

}

//串口测试用

void test_py(u8 *inputstr)

{

       ……代码省略

}

       这里总共就4个函数,其中get_matched_pymb,是核心,该函数实现将用户输入拼音数字串同拼音索引表里面的各个项对比,找出匹配结果,并将完全匹配的项目存放在matchlist里面,同时记录匹配数。对于那些没有完全匹配的输入串,则查找与其最佳匹配的项目,并将匹配的长度返回。函数test_py(代码省略)用于给usmart调用,实现串口测试,该函数可有可无,只是在串口测试的时候才用到,如果不使用的话,可以去掉,本章,我们将其加入usmart控制,大家可以通过该函数实现串口调试拼音输入法。

       其他两个函数,也比较简单了,我们这里就不细说了,保存pyinput.c,打开pyinput.h,输入如下代码:

#ifndef __PYINPUT_H

#define __PYINPUT_H

#include "sys.h"

//拼音码表与拼音的对应表

typedef struct

{

  u8 *py_input;//输入的字符串

  u8 *py;          //对应的拼音

  u8 *pymb;     //码表

}py_index;

#define MAX_MATCH_PYMB    10    //最大匹配数

//拼音输入法

typedef struct

{

  u8(*getpymb)(u8 *instr);                 //字符串到码表获取函数

  py_index *pymb[MAX_MATCH_PYMB];      //码表存放位置

}pyinput;

extern pyinput t9;

u8 str_match(u8*str1,u8*str2);

u8 get_matched_pymb(u8 *strin,py_index **matchlist);

u8 get_pymb(u8* str);

void test_py(u8 *inputstr);

#endif

       保存pyinput.hpymb.h里面完全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拼音码表,该文件很大,里面存储了所有我们可以输入的汉字,此部分代码就不贴出来了,请大家参考光盘本例程的源码。

       最后,我们打开test.c,输入代码如下:

const u8* kbd_tbl[9]={"","2","3","4","5","6","7","8","9",};//数字表

const u8* kbs_tbl[9]={"DEL","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字符表

//加载键盘界面

//x,y:界面起始坐标

void py_load_ui(u16 x,u16 y)

{

       u16 i;

       POINT_COLOR=RED;

       LCD_DrawRectangle(x,y,x+180,y+120);

       LCD_DrawRectangle(x+60,y,x+120,y+120);

       LCD_DrawRectangle(x,y+40,x+180,y+80);

       POINT_COLOR=BLUE;

       for(i=0;i<9;i++)

       {

              Show_Str_Mid(x+(i%3)*60,y+4+40*(i/3),(u8*)kbd_tbl,16,60);

              Show_Str_Mid(x+(i%3)*60,y+20+40*(i/3),(u8*)kbs_tbl,16,60);

       }

}

//按键状态设置

//x,y:键盘坐标

//key:键值(0~8

//sta:状态,0,松开;1,按下;

void py_key_staset(u16 x,u16 y,u8 keyx,u8 sta)

{

       u16 i=keyx/3,j=keyx%3;

       if(keyx>8)return;

       if(sta)LCD_Fill(x+j*60+1,y+i*40+1,x+j*60+59,y+i*40+39,GREEN);

       else LCD_Fill(x+j*60+1,y+i*40+1,x+j*60+59,y+i*40+39,WHITE);

       Show_Str_Mid(x+j*60,y+4+40*i,(u8*)kbd_tbl[keyx],16,60);

       Show_Str_Mid(x+j*60,y+20+40*i,(u8*)kbs_tbl[keyx],16,60);

}

//得到触摸屏的输入

//x,y:键盘坐标

//返回值:按键键值(1~9有效;0,无效)

u8 py_get_keynum(u16 x,u16 y)

{

       u16 i,j; u8 key=0;

       static u8 key_x=0;//0,没有任何按键按下;1~91~9号按键按下

       tp_dev.scan(0);

       if(tp_dev.sta&TP_PRES_DOWN)               //触摸屏被按下

       {

              for(i=0;i<3;i++)

              {

                     for(j=0;j<3;j++)

                     {

if(tp_dev.x<(x+j*60+60)&&tp_dev.x>(x+j*60)&&tp_dev.y<(y+i*40+40)

&&tp_dev.y>(y+i*40)) { key=i*3+j+1; break; }

                     }

                     if(key)

                     {

                            if(key_x==key)key=0;

                            else

                            {

                                   py_key_staset(x,y,key_x-1,0);

                                   key_x=key;

                                   py_key_staset(x,y,key_x-1,1);

                            }

                            break;

                     }

              }

       }else if(key_x) {py_key_staset(x,y,key_x-1,0); key_x=0; }

       return key;

}

//显示结果.

//index:0,表示没有一个匹配的结果.清空之前的显示

//   其他,索引号

void py_show_result(u8 index)

{

      LCD_ShowNum(30+144,125,index,1,16);         //显示当前的索引

       LCD_Fill(30+40,125,30+40+48,130+16,WHITE);     //清除之前的显示

      LCD_Fill(30+40,145,30+200,145+48,WHITE);  //清除之前的显示

       if(index)

       {

             Show_Str(30+40,125,200,16,t9.pymb[index-1]->py,16,0);       //显示拼音

              Show_Str(30+40,145,160,48,t9.pymb[index-1]->pymb,16,0); //显示对应的汉字

              printf("\r\n拼音:%s\r\n",t9.pymb[index-1]->py);       //串口输出拼音

              printf("结果:%s\r\n",t9.pymb[index-1]->pymb); //串口输出结果

       }

}

int main(void)

{

      u8 i=0; u8 key; u8 cur_index;

       u8 result_num;

       u8 inputstr[7];               //最大输入6个字符+结束符

       u8 inputlen;                  //输入长度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1初始化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LED_Init();           //LE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TP_Init();                 //触摸屏初始化

       usmart_dev.init(72);      //usmart初始化

      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RESTART:

       POINT_COLOR=RED;

      while(font_init())                       //检查字库

       {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Font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60,50,240,66,WHITE);//清除显示

       }

      Show_Str(60,5,200,16,"战舰 STM32开发板",16,0);

       Show_Str(60,25,200,16,"拼音输入法实验",16,0);

       Show_Str(60,45,200,16,"正点原子@ALIENTEK",16,0);
       Show_Str(30,65,200,16,"  KEY2:
校准  KEY0:清除",16,0);

      Show_Str(30,85,200,16,"KEY_UP:上翻  KEY1:下翻",16,0);

       Show_Str(30,105,200,16,"输入:        匹配:  ",16,0);

      Show_Str(30,125,200,16,"拼音:        当前:  ",16,0);

      Show_Str(30,145,210,32,"结果:",16,0);

       py_load_ui(30,195);

       memset(inputstr,0,7);     //全部清零

       inputlen=0; result_num=0; cur_index=0;//清零

       while(1)

       {

              i++; delay_ms(10);

              key=py_get_keynum(30,195);

              if(key)

              {

                     if(key==1)//删除

                     {

                            if(inputlen)inputlen--;

                            inputstr[inputlen]='\0';//添加结束符

                     }else

                     {

                            inputstr[inputlen]=key+'0';//输入字符

                            if(inputlen<7)inputlen++;

                     }

                     if(inputstr[0]!=NULL)

                     {

                            key=t9.getpymb(inputstr);     //得到匹配的结果数

                            if(key)//有部分匹配/完全匹配的结果

                            {

                                   result_num=key;                  //总匹配结果

                                   cur_index=1;                //当前为第一个索引

                                   if(key&0X80)             //是部分匹配

                                   {

                                          inputlen=key&0X7F;     //有效匹配位数

                                          inputstr[inputlen]='\0';//不匹配的位数去掉

                                          if(inputlen>1)result_num=t9.getpymb(inputstr);

//重新获取完全匹配字符数

                                   }

                            }else{inputlen--; inputstr[inputlen]='\0';} //没有任何匹配

                     }else {cur_index=0; result_num=0;}

                     LCD_Fill(30+40,105,30+40+48,110+16,WHITE);//清除之前的显示

                     LCD_ShowNum(30+144,105,result_num,1,16);        //显示匹配的结果数

                     Show_Str(30+40,105,200,16,inputstr,16,0);        //显示有效的数字串

                    py_show_result(cur_index);                               //显示第cur_index的匹配结果

              }

              if(result_num) //存在匹配的结果

              {

                     key=KEY_Scan(0);

                     switch(key)

                     {

                            case KEY_UP://上翻

                                   if(cur_index<result_num)cur_index++;

                                   else cur_index=1;

                                   py_show_result(cur_index);   //显示第cur_index的匹配结果

                                   break;

                           case KEY_DOWN://下翻

                                 if(cur_index>1)cur_index--;

                                   else cur_index=result_num;

                                   py_show_result(cur_index);   //显示第cur_index的匹配结果

                                   break;

                            case KEY_RIGHT://清除输入

                                  LCD_Fill(30+40,145,30+200,145+48,WHITE);  //清除之前的显示

                                   goto RESTART;

                            case KEY_LEFT://重新校准

                                   tp_dev.adjust();

                                   LCD_Clear(WHITE);

                                   goto RESTART;

                     }

              }

              if(i==30) {i=0; LED0=!LED0;}

       }

}

此部分代码除main函数外还有4个函数。首先,py_load_ui,该函数用于加载输入键盘,在LCD上面显示我们输入拼音数字串的虚拟键盘。py_key_staset,该函数用与设置虚拟键盘某个按键的状态(按下/松开)。py_get_keynum,该函数用于得到触摸屏当前按下的按键键值,通过该函数实现拼音数字串的获取。最后,py_show_result,该函数用于显示输入串的匹配结果,并将结果打印到串口。

main函数里面,实现了我们在52.2节所说的功能,这里我们并没有实现汉字选择功能,但是有本例程作为基础,再实现汉字选择功能就比较简单了,大家自行实现即可。

最后,我们将test_py函数加入USMART控制,以便大家串口调试。

至此,本实验的软件设计部分结束。

52.4 下载验证

在代码编译成功之后,我们下载代码到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上,得到,如图52.4.1所示:

52.4.1 汉字输入法界面

此时,我们在虚拟键盘上输入拼音数字串,即可实现拼音输入,如图52.4.2所示:

52.4.2 实现拼音输入

如果发现输入错了,可以通过屏幕上的DEL按钮,来退格。如果有多个匹配的情况(匹配值大于1),则可以通过WK_UPKEY1来选择拼音。通过按下KEY0,可以清楚当前输入,通过按下KEY2,可以实现触摸屏校准。

 我们还可以通过USMART调用test_py来实现输入法调试,如图52.4.3所示:

52.4.3 USMART调试T9拼音输入法

实验47 拼音输入法实验.rar

《STM32开发指南》第五十二章 T9拼音输入法实验.rar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强大,推广学习啊!
电子的道路是孤独的,要懂得左手温暖右手,要懂得把debug当作快乐去欣赏,去享受,那样你才会成功...

网友(2013-07-10):
回复 楼主:
额 可以搞个手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自己做个.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2014-08-22):
为什么下载了程序之后在我的板子上不好使呢。。。一直黑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我们的板子?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mini板。。。mini板可以实现拼音输入么?谢谢原子大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原子大哥可不可以给我一份MINI板实现拼音输入的例程呀~~~我想参考一下~十分感谢~(*^__^*)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载3.0版本的例程: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13912.htm?fromAll=0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的板子是2.0版本的。。。想问一下2.0和3.0有什么区别呢??谢谢原子大哥~~(*^__^*)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看3.0版本的stm32不完全手册,里面有指出2.0和3.0的详细区别.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原子大哥~~!

网友(2015-10-27):
原子哥
const u8 Y_mb_wo    []={"我握喔蜗涡窝斡卧沃挝倭莴幄龌渥肟硪"};
怎样从这个字符串中将“我”提取出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读取数组内容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