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ENTEK 战舰STM32开发板例程系列连载+教学】第五十九章 UCOSII实验2-信号量和邮箱

楼主(2013-05-01):
第五十九章 UCOSII实验2-信号量和邮箱

     上一章,我们学习了如何使用UCOSII,学习了UCOSII的任务调度,但是并没有用到任务间的同步与通信,本章我们将学习两个最基本的任务间通讯方式:信号量和邮箱。本章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59.1 UCOSII信号量和邮箱简介

59.2 硬件设计

59.3 软件设计

59.4 下载验证

59.1 UCOSII信号量和邮箱简介

系统中的多个任务在运行时,经常需要互相无冲突地访问同一个共享资源,或者需要互相支持和依赖,甚至有时还要互相加以必要的限制和制约,才保证任务的顺利运行。因此,操作系统必须具有对任务的运行进行协调的能力,从而使任务之间可以无冲突、流畅地同步运行,而不致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例如,任务A和任务B共享一台打印机,如果系统已经把打印机分配给了任务A,则任务B因不能获得打印机的使用权而应该处于等待状态,只有当任务A把打印机释放后,系统才能唤醒任务B使其获得打印机的使用权。如果这两个任务不这样做,那么会造成极大的混乱

任务间的同步依赖于任务间的通信。在UCOSII中,是使用信号量、邮箱(消息邮箱)和消息队列这些被称作事件的中间环节来实现任务之间的通信的。本章,我们仅介绍信号量和邮箱,消息队列将会在下一章介绍。

事件

       两个任务通过事件进行通讯的示意图如图59.1.1所示:

59.1.1 两个任务使用事件进行通信的示意图

在图59.1.1中任务1是发信方,任务2是收信方。任务1负责把信息发送到事件上,这项操作叫做发送事件。任务2通过读取事件操作对事件进行查询:如果有信息则读取,否则等待。读事件操作叫做请求事件。

为了把描述事件的数据结构统一起来,UCOSII使用叫做事件控制块(ECB)的数据结构来描述诸如信号量、邮箱(消息邮箱)和消息队列这些事件。事件控制块中包含包括等待任务表在内的所有有关事件的数据,事件控制块结构体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INT8U  OSEventType;                 //事件的类型

   INT16U OSEventCnt;                   //信号量计数器

   void *OSEventPtr;                        //消息或消息队列的指针

   INT8U  OSEventGrp;                  //等待事件的任务组

   INT8U OSEventTbl[OS_EVENT_TBL_SIZE];//任务等待表

#if OS_EVENT_NAME_EN > 0u

    INT8U   *OSEventName;          //事件名

#endif

} OS_EVENT;

信号量

信号量是一类事件。使用信号量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给共享资源设立一个标志,该标志表示该共享资源的占用情况。这样,当一个任务在访问共享资源之前,就可以先对这个标志进行查询,从而在了解资源被占用的情况之后,再来决定自己的行为。

信号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二值型信号量,另外一种是N值信号量。

二值型信号量好比家里的座机,任何时候,只能有一个人占用。而N值信号量,则好比公共电话亭,可以同时有多个人(N个)使用。

UCOSII将二值型信号量称之为也叫互斥型信号量,将N值信号量称之为计数型信号量,也就是普通的信号量。本章,我们介绍的是普通信号量,互斥型信号量的介绍,请参考《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OSII原理及应用》5.4节。

接下来我们看看在UCOSII中,与信号量相关的几个函数(未全部列出,下同)。

1)  创建信号量函数

在使用信号量之前,我们必须用函数OSSemCreate来创建一个信号量,该函数的原型为:OS_EVENT *OSSemCreate (INT16U cnt)。该函数返回值为已创建的信号量的指针,而参数cnt则是信号量计数器(OSEventCnt)的初始值。

2)  请求信号量函数

任务通过调用函数OSSemPend请求信号量,该函数原型如下:void OSSemPend ( OS_EVENT *pevent, INT16U timeout, INT8U *err)。其中,参数pevent是被请求信号量的指针,timeout为等待时限,err为错误信息。

为防止任务因得不到信号量而处于长期的等待状态,函数OSSemPend允许用参数timeout设置一个等待时间的限制,当任务等待的时间超过timeout时可以结束等待状态而 进入就绪状态。如果参数timeout被设置为0,则表明任务的等待时间为无限长。

3)  发送信号量函数

任务获得信号量,并在访问共享资源结束以后,必须要释放信号量,释放信号量也叫做发送信号量,发送信号通过OSSemPost函数实现 OSSemPost 函数在对信号量的计数器操作之前,首先要检查是否还有等待该信号量的任务。如果没有,就把信号量计数器OSEventCnt加一;如果有,则调用调度器OS_Sched( )去运行等待任务中优先级别最高的任务。函数OSSemPost的原型为:INT8U OSSemPost(OS_EVENT *pevent)。其中,pevent为信号量指针,该函数在调用成功后,返回值为OS_ON_ERR,否则会根据具体错误返回OS_ERR_EVENT_TYPEOS_SEM_OVF

4)  删除信号量函数

应用程序如果不需要某个信号量了,那么可以调用函数OSSemDel来删除该信号量,该函数的原型为:OS_EVENT *OSSemDel (OS_EVENT *pevent,INT8U opt, INT8U *err)。其中,pevent为要删除的信号量指针,opt为删除条件选项,err为错误信息。

邮箱

在多任务操作系统中,常常需要在任务与任务之间通过传递一个数据(这种数据叫做“消息”)的方式来进行通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在内存中创建一个存储空间作为该数据的缓冲区。如果把这个缓冲区称之为消息缓冲区,这样在任务间传递数据(消息)的最简单办法就是传递消息缓冲区的指针。我们把用来传递消息缓冲区指针的数据结构叫做邮箱(消息邮箱)。

UCOSII中,我们通过事件控制块的OSEventPrt来传递消息缓冲区指针,同时使事件控制块的成员OSEventType为常数OS_EVENT_TYPE_MBOX,则该事件控制块就叫做消息邮箱。

接下来我们看看在UCOSII中,与消息邮箱相关的几个函数。

1)  创建邮箱函数

创建邮箱通过函数OSMboxCreate实现,该函数原型为:OS_EVENT *OSMboxCreate (void *msg)。函数中的参数msg为消息的指针,函数的返回值为消息邮箱的指针。

调用函数OSMboxCreate需先定义msg的初始值。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个初始值为NULL;但也可以事先定义一个邮箱,然后把这个邮箱的指针作为参数传递到函数OSMboxCreate 中,使之一开始就指向一个邮箱。

2)  向邮箱发送消息函数

任务可以通过调用函数OSMboxPost 向消息邮箱发送消息,这个函数的原型为:INT8U OSMboxPost (OS_EVENT *pevent,void *msg)。其中pevent为消息邮箱的指针,msg为消息指针。

3)  请求邮箱函数

当一个任务请求邮箱时需要调用函数OSMboxPend,这个函数的主要作用就是查看邮箱指针OSEventPtr是否为NULL,如果不是NULL就把邮箱中的消息指针返回给调用函数的任务,同时用OS_NO_ERR通过函数的参数err通知任务获取消息成功;如果邮箱指针OSEventPtrNULL,则使任务进入等待状态,并引发一次任务调度。

函数OSMboxPend的原型为:void *OSMboxPend (OS_EVENT *pevent, INT16U timeout, INT8U *err)。其中pevent为请求邮箱指针,timeout为等待时限,err为错误信息。

4)  查询邮箱状态函数

任务可以通过调用函数OSMboxQuery查询邮箱的当前状态。该函数原型为:INT8U OSMboxQuery(OS_EVENT *pevent,OS_MBOX_DATA *pdata)。其中pevent为消息邮箱指针,pdata为存放邮箱信息的结构。

5)  删除邮箱函数

在邮箱不再使用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调用函数OSMboxDel来删除一个邮箱,该函数原型为:OS_EVENT *OSMboxDel(OS_EVENT *pevent,INT8U opt,INT8U *err)。其中pevent为消息邮箱指针,opt为删除选项,err为错误信息。

  关于UCOSII信号量和邮箱的介绍,就到这里。更详细的介绍,请参考《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OSII原理及应用》第五章。

59.2 硬件设计

本节实验功能简介:本章我们在UCOSII里面创建6个任务:开始任务、LED任务、触摸屏任务、蜂鸣器任务、按键扫描任务和主任务,开始任务用于创建信号量、创建邮箱、初始化统计任务以及其他任务的创建,之后挂起;LED任务用于DS0控制,提示程序运行状况;蜂鸣器任务用于测试信号量,是请求信号量函数,每得到一个信号量,蜂鸣器就叫一次;触摸屏任务用于在屏幕上画图,可以用于测试CPU使用率;按键扫描任务用于按键扫描,优先级最高,将得到的键值通过消息邮箱发送出去;主任务则通过查询消息邮箱获得键值,并根据键值执行DS1控制、信号量发送(蜂鸣器控制)、触摸区域清屏和触摸屏校准等控制。

所要用到的硬件资源如下:

1)  指示灯DS0 DS1

2)  4个按键(KEY0/KEY1/KEY2/WK_UP

3)  蜂鸣器

4)  TFTLCD模块

这些,我们在前面的学习中都已经介绍过了。

59.3 软件设计

本章,我们在第三十一章实验 (实验26 )的基础上修改。首先,是UCOSII代码的添加,具体方法同上一章一模一样,本章就不再详细介绍了。不过,本章我们将OS_TICKS_PER_SEC设置为500,即UCOSII的时钟节拍为2ms

在加入UCOSII代码后,我们只需要修改test.c函数了,打开test.c,输入如下代码:

/////////////////////////UCOSII任务设置///////////////////////////////////

//START 任务

#define START_TASK_PRIO                        10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START_STK_SIZE                             64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OS_STK START_TASK_STK[START_STK_SIZE];         //任务堆栈

void start_task(void *pdata);                                            //任务函数

//LED任务

#define LED_TASK_PRIO                          7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_STK_SIZE                              64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OS_STK LED_TASK_STK[LED_STK_SIZE];                //任务堆栈

void led_task(void *pdata);                                             //任务函数

//触摸屏任务

#define TOUCH_TASK_PRIO                           6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TOUCH_STK_SIZE                            64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OS_STK TOUCH_TASK_STK[TOUCH_STK_SIZE];       //任务堆栈

void touch_task(void *pdata);                                         //任务函数

//蜂鸣器任务

#define BEEP_TASK_PRIO                        5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BEEP_STK_SIZE                               64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OS_STK BEEP_TASK_STK[BEEP_STK_SIZE];            //任务堆栈

void beep_task(void *pdata);                                           //任务函数

//主任务

#define MAIN_TASK_PRIO                        4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MAIN_STK_SIZE                                     128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OS_STK MAIN_TASK_STK[MAIN_STK_SIZE];           //任务堆栈

void main_task(void *pdata);                                           //任务函数接口

//按键扫描任务

#define KEY_TASK_PRIO                          3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KEY_STK_SIZE                                64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OS_STK KEY_TASK_STK[KEY_STK_SIZE];                      //任务堆栈

void key_task(void *pdata);                                            //任务函数

//////////////////////////////////////////////////////////////////////////////

OS_EVENT * msg_key;                     //按键邮箱事件块指针

OS_EVENT * sem_beep;             //蜂鸣器信号量指针

//加载主界面

void ucos_load_main_ui(void)

{

       LCD_Clear(WHITE);    //清屏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10,200,16,16," 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UCOSII TEST2");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75,200,16,16,"KEY0S0 KEY_UP:ADJUST");

     LCD_ShowString(30,95,200,16,16,"KEY1:BEEP  KEY2:CLEAR");

       LCD_ShowString(80,210,200,16,16,"Touch Area");

       LCD_DrawLine(0,120,lcddev.width,120);

       LCD_DrawLine(0,70,lcddev.width,70);

       LCD_DrawLine(150,0,150,70);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160,30,200,16,16,"CPU:   %");

     LCD_ShowString(160,50,200,16,16,"SEM:000");

}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uart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BEEP_Init();                       //蜂鸣器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tp_dev.init();                        //触摸屏初始化

       ucos_load_main_ui();           //加载主界面

      OSInit();                           //初始化UCOSII

      OSTaskCreate(start_task,(void *)0,(OS_STK *)&START_TASK_STK[START_STK_SIZE

-1],START_TASK_PRIO );   //创建起始任务

       OSStart();

}

//开始任务

void start_task(void *pdata)

{

    OS_CPU_SR cpu_sr=0;

       pdata = pdata;

       msg_key=OSMboxCreate((void*)0);    //创建消息邮箱

       sem_beep=OSSemCreate(0);               //创建信号量

       OSStatInit();                                      //初始化统计任务.这里会延时1秒钟左右

      OS_ENTER_CRITICAL();                  //进入临界区(无法被中断打断)

      OSTaskCreate(led_task,(void *)0,(OS_STK*)&LED_TASK_STK[LED_STK_SIZE-1],

LED_TASK_PRIO);

      OSTaskCreate(touch_task,(void *)0,(OS_STK*)&TOUCH_TASK_STK

[TOUCH_STK_SIZE-1],TOUCH_TASK_PRIO);

      OSTaskCreate(beep_task,(void *)0,(OS_STK*)&BEEP_TASK_STK[BEEP_STK_SIZE-1],

BEEP_TASK_PRIO);

      OSTaskCreate(main_task,(void *)0,(OS_STK*)&MAIN_TASK_STK[MAIN_STK_SIZE

-1],MAIN_TASK_PRIO);

      OSTaskCreate(key_task,(void *)0,(OS_STK*)&KEY_TASK_STK[KEY_STK_SIZE-1],

KEY_TASK_PRIO);

      OSTaskSuspend(START_TASK_PRIO);//挂起起始任务.

       OS_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可以被中断打断)

}

//LED任务

void led_task(void *pdata)

{

       u8 t;

       while(1)

       {

              t++; delay_ms(10);

              if(t==8)LED0=1;                 //LED0

              if(t==100) { t=0;LED0=0;}   //LED0

       }

}

//蜂鸣器任务

void beep_task(void *pdata)

{

       u8 err;

       while(1)

       {

              OSSemPend(sem_beep,0,&err);

              BEEP=1;delay_ms(60);

              BEEP=0;delay_ms(940);

       }

}

//触摸屏任务

void touch_task(void *pdata)

{

       while(1)

       {

              tp_dev.scan(0);

              if(tp_dev.sta&TP_PRES_DOWN)        //触摸屏被按下

              {

                    if(tp_dev.x<lcddev.width&&tp_dev.y<lcddev.height&&tp_dev.y>120)

                     {

                            TP_Draw_Big_Point(tp_dev.x,tp_dev.y,RED);//画图

                            delay_ms(2);

                     }

              }else delay_ms(10);       //没有按键按下的时候

       }

}

//主任务

void main_task(void *pdata)

{

       u32 key=0;

       u8 err;

       u8 semmask=0;

       u8 tcnt=0;

       while(1)

       {

              key=(u32)OSMboxPend(msg_key,10,&err);

              switch(key)

              {

                     case 1://控制DS1

                            LED1=!LED1;

                            break;

                     case 2://发送信号量

                            semmask=1;

                            OSSemPost(sem_beep);

                            break;

                     case 3://清除

                            LCD_Fill(0,121,lcddev.width,lcddev.height,WHITE);

                            break;

                     case 4://校准

                            OSTaskSuspend(TOUCH_TASK_PRIO);     //挂起触摸屏任务

                           TP_Adjust();

                           OSTaskResume(TOUCH_TASK_PRIO);      //解挂

                            ucos_load_main_ui();                                //重新加载主界面

                            break;

              }

            if(semmask||sem_beep->OSEventCnt)//需要显示sem

              {

                     POINT_COLOR=BLUE;

                     LCD_ShowxNum(192,50,sem_beep->OSEventCnt,3,16,0X80);//显示信号量值

                     if(sem_beep->OSEventCnt==0)semmask=0;       //停止更新

              }

              if(tcnt==50)//0.5秒更新一次CPU使用率

              {

                     tcnt=0;

                     POINT_COLOR=BLUE;

                     LCD_ShowxNum(192,30,OSCPUUsage,3,16,0); //显示CPU使用率

              }

              tcnt++;

              delay_ms(10);

       }

}

//按键扫描任务

void key_task(void *pdata)

{

       u8 key;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OSMboxPost(msg_key,(void*)key);//发送消息

             delay_ms(10);

       }

}

该部分代码我们创建了6个任务:start_taskled_taskbeep_tasktouch_taskmain_taskkey_task,优先级分别是107~3,堆栈大小除了main_task128,其他都是64

该程序的运行流程就比上一章复杂了一些,我们创建了消息邮箱msg_key,用于按键任务和主任务之间的数据传输(传递键值),另外创建了信号量sem_beep,用于蜂鸣器任务和主任务之间的通信。

本代码中,我们使用了UCOSII提供的CPU统计任务,通过OSStatInit初始化CPU统计任务,然后在主任务中显示CPU使用率。

另外,在主任务中,我们用到了任务的挂起和恢复函数,在执行触摸屏校准的时候,我们必须先将触摸屏任务挂起,待校准完成之后,再恢复触摸屏任务。这是因为触摸屏校准和触摸屏任务都用到了触摸屏和TFTLCD,而这两个东西是不支持多个任务占用的,所以必须采用独占的方式使用,否则可能导致数据错乱。

软件设计部分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59.4 下载验证

在代码编译成功之后,我们通过下载代码到战舰STM32开发板上,可以看到LCD显示界面如图59.4.1所示:

59.4.1 初始界面

       从图中可以看出,默认状态下,CPU使用率仅为1%。此时通过在触摸区域画图,可以看到CPU使用率飙升(42%),说明触摸屏任务是一个很占CPU的任务;通过按KEY0,可以控制DS1的亮灭;通过按KEY1则可以控制蜂鸣器的发声(连续按下多次后,可以看到蜂鸣每隔1秒叫一次),同时,可以在LCD上面看到信号量的当前值;通过按KEY2,可以清除触摸屏的输入;通过按WK_UP可以进入校准程序,进行触摸屏校准。

实验54 UCOSII实验2-信号量和邮箱.rar

《STM32开发指南》第五十九章 UCOSII实验2-信号量和邮箱.rar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2014-10-24):
mini板v3.0 的板子下载ucossii 实验2 进去键盘用不了呀,原子哥,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校准下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mini的板子下载ucossii 实验2  键盘用不了啊

楼主(2014-11-23):
回复 网友B:
最新的mini板,你得下载光盘例程,这个代码只对2.0或者之前版本的Mini板有用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下载的光盘例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传下你的例程,我看看。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