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调电压

楼主(2013-06-22):
(无正文)

网友:
额,RC低通滤波,截止频率好像是f = 1/(2*pi*R*C).....
好像是这个公式。

楼主:
想通过PWM控制,调输出电压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我们战舰板的PWM DAC例程,里面涉及了详细的计算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问一下你的问题解决没,我也是这一块看不懂,为什么8位PWM频率为72M/256=381.25KHZ的情况下为什么一介RC滤波器截止频率是1777KHZ;二阶RC滤波器是22.34kHZ;
如果我要用16位的PWM的话,PWM的频率就是72M/64K=1.125KHZ;此时一介RC的截止频率改怎么算?二阶呢?你要是弄明白了,请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