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测方波频率

楼主(2013-07-08):
请问各位大神,stc12c5A60S2单片机是不是有一个专门的io口用于测量方波的频率,如果有如何设置。(之前我是用定时器中断+外部中断的方法但是只能测量300K的方波频率,之后又换了一种方法,用定时器中断+定时器计数中断来测量频率,但是只能测量到550K左右,频率测量上不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利用捕获功能,看手册 有详解有例程的

网友:
换大晶振吧,还有就是分频电路!其他真没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大晶振不科学把,将8m的振荡频率已经倍频提到72M了,再上去就会出现系统部稳定了。可以考虑用计数器来分频的,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捕获功能貌似只能测量小频率的,不能测量大频率的。我的想法是利用定时器+中断来实现。单片机我是利用定时器+计数器实现的。定时1S种,统计计数器共计了多少次下降沿来统计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