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产品资料】WIFI模块ATK-RM04资料下载和技术讨论链接

楼主(2013-10-25):
提示:本帖主要作用为单个产品资料链接以及产品技术讨论交流。因为网盘随时可能失效,所以正点原子所有产品链接统一规范管理。

1)正点原子WIFI模块ATK-RM04资料下载:

2)正点原子WIFI模块ATK-RM04介绍和购买链接:

3)正点原子所有产品资料下载总链接:

4)原子哥在线教学平台视频免费学习:

5)正点原子微信公众号:

产品图片:

      WIFI模块ATK-RM04实物图正面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前排占座~!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网友:
占座,马克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子哥,什么模块

楼主:
资料图片均已上传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how much?
打造完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好,忙完就学这个
QQ750273008有好的资料记得发给我哦。。。

网友:
 支持,购买
知识是你最好的财富

网友:
问题:共有2个
1.程序在MINI开发板上运行,“ALIENTEK MiniSTM32 扩展实验26 ATK-RM04 WIFI模块测试实验”一直处在更新字库不成功状态。(我用综合实验和汉字试验验证了硬件SD和板子,这两个例程均能更新字库、且证明SD卡/字库文件、操作没有问题)。下载“扩展实验6 ATK-RM04 WIFI模块测试实验”这个中的文件,直接黑屏、没有任何反应。再次下载其他文件、正常;再下回来还是黑屏。
2. 修改代码、屏蔽掉字体更新那里的代码,程序起来后乱码。
所以这两个例程的代码都要好好检查下,没有出现楼主所说的界面。(还是这两个例程均运行于战舰开发板?)
谢谢!

网友:
(接上面这个问题)
我跟踪了一下,出现:"Font Update Failed!"问题的原因是ff.c,文件打开文件“f_open”(2284行),感觉是SD卡上的字库文件打不开。同样的,我找到另一个实例“ALIENTEK MiniSTM32 扩展实验25 ATK-SIM900A GSM模块测试实验”,里面包含同样的ff.c,也是卡在数据更新失败上。感觉ff.c的打开文件操作有问题。请再查一下,目前这两个模块(网卡和数据卡)销售应该不错吧?因为用的地方越来越多,但这两个例子跑不起来确实郁闷。有结果请回我QQ,多谢2402041095@qq.com。支持你们,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B:
1,Mini板什么版本?如果是液晶用的比较老的版本,那可能背光控制方式不一样了。新版本的液晶是高电平亮,低版本的是低电平亮,刚好反了。
2,字库更新,你要放:4,程序源码\ALIENTEK MiniSTM32开发板扩展例程\ALIENTEK MiniSTM32 扩展实验26 ATK-RM04 WIFI模块测试实验\SD卡根目录文件,这里面的SYSTEM文件夹。

回复 网友B:
例子是没问题的,你检查下,看看是不是字库放错了,或者,你的SD卡不支持,换个SD卡试试。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试过了,欢了两张SD卡,都没有成功。且我把SD格式化了,还重新放了文件,还是不行。但是我换到其他与SD有关的例程,就没有问题。就这两个例程有问题。要不请帮忙把SD卡根目录要存的东西再发一遍?我先把SD收拾干净,再拷贝新文件,再试试。我QQ   402041095@qq.com。支持你们,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旺旺联系我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已买,等待收货中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13-12-31):
回复 网友C:
---------------------------温州旭视的老板季绍林确实是个骗子,还差我一个月的工资没给,黑啊!被坑了........
坚持学习!就能成功!

网友:
请问,这个WIFI模块发送数据失败有提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
你可以加入协议判断,这样最好了。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2014-04-12):
回复 网友E:
头像 略叼
闷鱼闷闷不乐吃焖鱼

网友:
已买 等待收货。。。。。
闷鱼闷闷不乐吃焖鱼

网友:
web网页配置菜单变没了,数据也显示不出来,怎么回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恢复默认设置试试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2014-06-22):
原子你好
这个模块有没有新版的固件呢?
有的话    有什么功能的改进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子你好
这个模块有没有新版的固件呢?
有的话    有什么功能的改进

楼主:
回复 网友G: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你好
可否用SPI总线的WIFI模块
这样更方便板载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子,这个模块怎么烧写程序呢?
我们公司买了几个模块,想进行二次开发,不知道如何下手啊
请问你能不能提供咨询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模块不能烧写程序,只能通过网络更新固件。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子你好:
这个wifi模块 atk-rm04的wifi通信距离是多少?
如果我们项目需要延长距离的话,有没有现成的功放模块来提供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以多个RM04组成桥接模式,这样只要足够多的RM04,就可以延生到无限远....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正在研究中
.....

网友(2014-08-15):
@正点原子 好像没说怎么进入路由器模式呀?怎么进入路由器模式呀?我需要用wlan和lan口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没说怎么进入路由器模式呀?怎么进入路由器模式呀?我需要用wlan和lan口

网友(2014-09-25):
有没有单独WIFI功能的,体积很小的那种。

网友:
咱们的模块如果只是需要串口转wifi,就是串口数据通过wifi发送和接收,还需要给这个模块编写程序吗?就是不编程的话,能实现串口和wifi的物理转换吗?

网友:
就是单独提交模块的配置,把模块当做AP,电脑根他连接(WIFI)能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H:
用的是别的wifi的模块。  我是单片机一直串口打印1,但是在无线模块的测试软件上没反应。。。选的tcp模式,并且成功创建了连接,但是没反应

网友:
请教一下原子哥,用这个wifi模块可以实现将OV7670获取到的图像数据实时传输到PC或者手机吗?看了一下WIFI模块最高的传输速率是150Mbps。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可以,串口速度不够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