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数码管动态扫描

楼主(2013-11-06):
买了STM32 MINI板没有带屏的,做其他实验无法显示数据,今天没事弄了个8位数码管显示数据的程序,直接调用shuma_display()这个函数就行了,方便以后用啊,是控制BSRR寄存器实现的,断码用PA0-7口,位码用PB5-7口控制38译码器选择8位数码管,没有用到锁存器,是IO口直接驱动的,3.3V看着还行,能显示很清楚,现把主要代码粘上来,各位大虾请指点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shuma.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huma.h"
#include "delay.h"

u32 str[8];
u32 wei_table[]={0x00E00000,0x00C00020,
                          0x00A00040,0x00800060,
                          0x00600080,0x004000A0,
                          0x002000C0,0x000000E0,
                         };     //PB5-7,数码管位码,8位数码管,138译码器控制选择,写入BSRR寄存器,用其他IO口该码需改变
u32 duan_table[]={0x00C0003F,0x00F90006,
                            0x00A4005B,0x00B0004F,
                            0x00990066,0x0092006D,
                            0x0082007D,0x00F80007,
                            0x0080007F,0x0090006F,
                           };   //PA0-7,数码管段码0-9,共阴,写入BSRR寄存器

void shuma_init()   //数码管IO管脚初始化,断码为PA0-7,位码为PB5-7,位码为3个IO口,通过38译码器控制8位数码管
{
      RCC->APB2ENR|=1<<2;  //使能GPIOA时钟
      RCC->APB2ENR|=1<<3;  //使能GPIOB时钟

      GPIOA->CRL&=0x00000000;
      GPIOA->CRL|=0x33333333; //设置PA0-7为推挽输出
      GPIOB->CRL&=0x000FFFFF;
      GPIOB->CRL|=0x33300000; //设置PB5-7为推挽输出

//   GPIOA->ODR|=0xFF; //设置PA0-7输出高,上拉
//   GPIOB->ODR|=0xE0; //设置PB5-7输出高,上拉
}

void shuma_display(u32 value)    //显示8位数据,分离8次,即千万
{
 u8 i;

 str[0]=duan_table[value/10000000];            //千万位
 str[1]=duan_table[(value%10000000)/1000000];          //百万位
 str[2]=duan_table[((value%10000000)%1000000)/100000];        //十万位
 str[3]=duan_table[(((value%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      //万位
 str[4]=duan_table[((((value%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    //千位
 str[5]=duan_table[(((((value%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      //百位
 str[6]=duan_table[((((((value%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 //十位
 str[7]=duan_table[((((((value%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 //个位

 for(i=0;i<8;i++)      //循环8次,动态扫描
 {
  GPIOA->BSRR|=str;
  GPIOB->BSRR|=wei_table;
  delay_ms(2);
 }

}
/***********************************************/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shuma.h"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初始化系统时钟72MHZ
 delay_init(72);   //初始化延时函数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中断分组
 shuma_init();

 while(1)
 {
  shuma_display(76543210);
 }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大侠的指导改了一下,用TIM2定时2ms,感谢啊,并且实现了是几位就显示几位数据,高位没用的0就不在显示了,感觉上更美观一点,再次感谢!!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8   cnt=8;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SET)         //产生溢出中断
{
if(--cnt ==0 | SegData[cnt-1]==0x00C0003F) cnt=8; //控制循环并判断第几位为0高位就不再显示0
GPIOA->BSRR|=SegData[cnt-1];    //段数据
GPIOB->BSRR|=wei_table[cnt-1];     //位数据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
}
}

void  Shuma_Display(u32 value)

u8 i=0;

for(i=0;i<8;i++)
{
SegData[7-i] = duan_table[value%10];  //将值分离
value/=10;

}

网友:
你这个代码 将来加入其他任务的时候 你就发现有问题了, 数码管闪烁、亮度不均匀等等

用定时器来做。
定时器 定时 1~5ms ,里面改变段码值,并位码循环+1;
{
 ......
 if(++cnt>=8) cnt=0; //计数循环+1  0~7共8段
 SegData =seg[cnt]; //赋值段码
 DigPin = 1<<cnt;    //相应的位码使能,其他位关闭。 具体看你位码配置
}

主程序 ,直接赋值即可。[你写的太复杂了。]

void  SetSeg(u32 x)
{
int i=0;
 for(i=0;i<8;i++)
{

      SegData [7-i] = SEG_TABLE(x%10);
      x/=10;
}
}>

网友A:
此程序, 你主函数无论执行时间怎么样,只要你赋值有变化 ,相应中断自会显示, 不需要关心。  而且中断内部执行时间非常短。
将来代码移植起来也很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断的前进。。。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一一楼做法

楼主的显示数据处理那里计算那么长干嘛,浪费时间,尽量缩短,看起来都爽点,呵呵

网友:
代码书写不规范,最好用table键对齐

网友:
回复 网友B:
粘贴过来 自动就退回去了。是纯文本格式的, TAB键就被忽略 了

网友C(2017-09-04):
引用 网友A:
此程序, 你主函数无论执行时间怎么样,只要你赋值有变化 ,相应中断自会显示, 不需要关心 ...

你这个思想就是把刷led的代码放到定时器中断里面做的。

我的老大,一直和我争,不要把代码放到定时器里面,我说这个时间很短的。

他说出了事,我不管。   你想说什么。
自己选择的路,成家前走完。

网友(2017-12-08):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思想就是把刷led的代码放到定时器中断里面做的。

我的老大,一直和我争,不要把代码放到定时器 ...

主要是处理好优先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思想就是把刷led的代码放到定时器中断里面做的。

我的老大,一直和我争,不要把代码放到定时器 ...

处理好变量定义volatile修饰,基本问题不大。
让我们的思维驾驭在电的速度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