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8875驱动7寸液晶屏问题

楼主(2013-12-28):
ra8875提供硬件直接画直线的功能,我按他手册上对寄存器修改后,直接运行没效果。
但是我断点调试,一步一步下去能画出来。然后我又加了1MS的延迟,直接运行才能画出来,我觉得应该不可能会这么慢。
搞不懂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ucgui中有个画线的接口,我写的画线函数直接放到ucgui中了。结果就是程序能正常运行,但是背景就是画不出来。

楼主:
问题已解决,指令速度发的太快了。加点延迟函数就好了

网友:
弄好了开源啊 ,最近也想玩玩
简单是多么的快乐,而快乐就因你而简单!微芯动力LTK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