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芯片,我不了解,这是工控板的,一片HIM213和MA232代用行嘛,

楼主(2014-01-14):
(无正文)

网友:
HIN213我查了和MAX213是完全兼容的,相比232两路转换,213无非多了两路电平转换,既然能TTL to 232当然可以串口下载。

楼主:
谢谢,我是查了一些资料,AT和STC有区别,AT说是不串口下载,必须用专用烧写器,就可以理解是没有串口擦写功能 是这样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