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8051f020单片机中怎样让每次开机都记住上次关机时程序中某个变量的地址

楼主(2014-02-19):
请教各位,用c8051f020对一个片外的存储器进行读写操作,如果关机之后,下次开机,单片机重新复位,对存储芯片的地址又从00开始,现在如果我想记住上一次对存储芯片进行操作的那个地址,等到下次开机时再从那个地址进行操作,,该怎么办呢。求教各位啊,感激不尽啊

网友:
留出地址为00的前个字节,每次关机或者退出的时候,就把数据地址存在00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网友:
回复 楼主:
0x00这个地址用做保存上次最后一次保存的地址,开机的时候读取这个地址的数据作为开始读取上次保存数据的地址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掉电保护电路,,我该怎么让他在掉电这一瞬间存入这个地址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掉电保护电路,,我该怎么让他在掉电这一瞬间存入这个地址呢

网友:
不想再外加电路的话,每次操作完就写一次地址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意5楼做法,我就是这样干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啊,每次操作完就写一次,这样会不会把rom几下就搞坏了,10万次,如果一秒存一次数据的话。  假设就存到flash里,该存到哪个地址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1、频繁的存储数据的话还是存在EEPROM里面靠谱点吧???
2、要1秒钟存一次?不用这么频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能这么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