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问题

楼主(2014-03-10):
请问一下为什么接不接串口线电脑的设备管理器总是只出现COM1口啊?,我用的是USB转串口线。安装了USB转串口驱动还是不可以。

网友:
COM1是你电脑自带的串口,说明你没安上USB转串口的驱动,要么就是电脑没有发现你的USB转串口
已经放下多年的FPGA,要重新再拾起来,却是如此的陌生

网友:
问下卖家吧

网友:
确定你的USB转串口硬件没问题,你看下你的USB转串口芯片的D+或者D-线上有没上拉电阻

楼主:
可以了,谢谢各位哈,我下载了个驱动精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