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闹钟(按键+串口)

楼主(2014-06-22):
基于RTC的闹钟,求高人指点:按键实现时钟调整,串口进行闹钟设置

网友:
看一下原子的例子  再看看不完全手册 介绍的RTC时钟  自己先编个试试
因为爱所以爱

网友:
只要搞定了闹钟就好说了其他的都是按键程序啊,你自己先编写试试论坛里也有历程啊 我写了个但是跟源子哥的有区别能定时和调时间有时间可以一起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下面这个是我直接在rtc.c中设置的闹钟时间及蜂鸣器响铃,我是初学者,好多都还不懂,用按键修改时间的功能也不知道怎么实现
if(calendar.hour==11&&calendar.min==59&&calendar.sec==20) //设置响铃时间
for(i=0;i<5;i++) //响铃5次,间隔为300ms
{
BEEP=1;
delay_ms(300); //延时300ms
BEEP=0;
delay_ms(300); //延时300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