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按键如何做到按键抬起有效

楼主(2014-06-24):
ad按键如何做到按键抬起有效?

网友:
你要记住这点,按键,有这三个状态,按下,保持,松开,
而你说的那个抬起有效,就是,在扫到按键没有松开,也就是按键在按下保持的状态,
在一检测到这个状态,那么你就启动一个软件定时计数器,,计时就OK,,
每隔若干毫秒就检测一次按键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谢谢。

网友:
你的悟性要比这个帖子的楼主要高多了,,,
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0/35589.htm?privmsg=5567&&sysid=4#200172

楼主:
回复 网友A:
侥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