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输出脉冲个数和频率可调的方波用来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14-07-07):
我现在的思路是:使用两个定时器TIM2和TIM3用STM32定时器的主从模式。
手册上说可以使用一个定时器使能另一个定时器,但是怎样关闭从定时器?
可不可以在主定时器使能了从定时器时,主定时器开始计时,到达想要关闭从定时器的时间时,触发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清从定时器的CEN位。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目前的解决方案 请移步到49楼我上传的   ST官方的步进电机驱动库,里面使用了梯形加速算法,加速度和脉冲个数均可调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方法是比较简单的了.
复杂就是我前面说的门控模式.
另外,貌似用高级定时器有个重复计数器(RTR?),利用那个家伙,应该也可以很好的实现脉冲个数控制.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实现一个功能时在手册上知道需要配置哪些寄存器,但是不知道该找哪个库函数···   很蛋疼···
在你没有做出成绩之前,这个世界不会在乎你的自尊。

网友:
门控模式比较复杂,简单一点的,就用定时器的溢出中断进行脉冲个数计数。坏处就是要频繁中断。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 系统中已经不允许用很频繁的中断了  所以才想起来用门控模式的 但是看手册看的晕呼呼的····
在你没有做出成绩之前,这个世界不会在乎你的自尊。

网友:
回复 楼主:
门控模式比较麻烦,好好研究下定时器吧。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mw_shl_code=c,true]/**************************** **TIM2的通道1使用单脉冲模式 **TIM3使用门控模式用来输出PWM ** ****************************/ //TIM2per:重装值 //Compare1:比较捕获1的预装载值 void Motor_Init(u16 TIM2per, u16 TIM3per, u16 TIM3Compare1)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使能定时器2的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使能定时器3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使能复用IO时钟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6;//PA0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TIM2工作在单脉冲下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没有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200;//预分频值,每100us计数一次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TIM2per;//重装值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2,TIM_OPMode_Single);//设置TIM2在单脉冲模式,且是单一的脉冲,在下一个更新事件停止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TIM_OCPreload_Enable);//使能定时器2的通道1预装载寄存器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TIM_TRGOSource_OC1Ref);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在向上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无效电平,否则为有效电平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OC1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有效电平为高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1;//比较捕获1的预装载值 TIM_OC1Init(TIM2,&TIM_OCInitStruct); TIM_Cmd(TIM2,DISABLE);//先不使能能TIM2 //TIM3工作在从模式的门控模式下的PWM输出模式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没有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20;//预分频值,10us计数一次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TIM3per;//重装值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SelectSlaveMode(TIM3, TIM_SlaveMode_Gated);//TIM3为门控模式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3,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使能TIM3的主从模式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3,TIM_TS_ITR1);//内部触发,从TIM2触发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在向上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无效电平,否则为有效电平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OC1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有效电平为高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TIM3Compare1;//比较捕获1的预装载值 TIM_OC1Init(TIM3,&TIM_OCInitStruct); TIM_Cmd(TIM3,ENABLE);//使能TIM3 } //设置PWM的输出 //Cycle:为周期,单位(us) //Pulse_Num:为脉冲个数(小于3200) void TIM2_TIM3_PWM(u16 Cycle, u16 Pulse_Num) { u16 TIM3per = 0; u32 Time = 0; //改变TIM3的重装值改变脉冲频率这里设置脉冲占空比为50% //改变TIM2的预分频器和重装值改变脉冲个数 Time = Cycle * Pulse_Num; Time /= 100; //预分频为7200,100us计数一次 TIM3per = Cycle/10; //预分频为720,10us计数一次 TIM_SetAutoreload(TIM2, Time+1);//设置TIM2的重装值 TIM_SetAutoreload(TIM3, TIM3per-1);//设置TIM3的重装值 TIM_SetCompare1(TIM3,TIM3per/2);//设置占空比为50% TIM_Cmd(TIM2,ENABLE);//使能TIM2 } [/mw_shl_code]

这样实现了脉冲个数可控的PWM输出,要是实现电机的加速和减速就需要频繁修改PWM的频率,原子大哥,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思路去修改频率???
在你没有做出成绩之前,这个世界不会在乎你的自尊。

网友B(2014-11-18):
我怎么把从定时器TIM3换成TIM1就不行了呢?

void Motor_Init(u16 TIM2per, u16 TIM3per, u16 TIM3Compare1)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使能定时器2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使能定时器3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使能复用IO时钟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8;//PA0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TIM2工作在单脉冲下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没有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200;//预分频值,每100us计数一次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TIM2per;//重装值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2,TIM_OPMode_Single);//设置TIM2在单脉冲模式,且是单一的脉冲,在下一个更新事件停止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TIM_OCPreload_Enable);//使能定时器2的通道1预装载寄存器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TIM_TRGOSource_OC1Ref);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在向上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无效电平,否则为有效电平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OC1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有效电平为高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1;//比较捕获1的预装载值

  TIM_OC1Init(TIM2,&TIM_OCInitStruct);

  TIM_Cmd(TIM2,DISABLE);//先不使能能TIM2

  //TIM3工作在从模式的门控模式下的PWM输出模式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没有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20;//预分频值,10us计数一次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TIM3per;//重装值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SelectSlaveMode(TIM1, TIM_SlaveMode_Gated);//TIM3为门控模式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1,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使能TIM3的主从模式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TIM_TS_ITR1);//内部触发,从TIM2触发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在向上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无效电平,否则为有效电平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OC1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有效电平为高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TIM3Compare1;//比较捕获1的预装载值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

  TIM_Cmd(TIM1,ENABLE);//使能TIM3

//设置PWM的输出

//Cycle:为周期,单位(us)

//Pulse_Num:为脉冲个数(小于3200)

void TIM2_TIM3_PWM(u16 Cycle, u16 ulse_Num)

  u16 TIM3per = 0;
  u32 Time = 0;

  //改变TIM3的重装值改变脉冲频率这里设置脉冲占空比为50%

  //改变TIM2的预分频器和重装值改变脉冲个数

  Time = Cycle * ulse_Num;

  Time /= 100;              //预分频为7200,100us计数一次

  TIM3per = Cycle/10;       //预分频为720,10us计数一次

  TIM_SetAutoreload(TIM2, Time+1);//设置TIM2的重装值

  TIM_SetAutoreload(TIM1, TIM3per-1);//设置TIM3的重装值

  TIM_SetCompare1(TIM1,TIM3per/2);//设置占空比为50%

  TIM_Cmd(TIM2,ENABLE);//使能TIM2

TIM1的PA8口没输出。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B:
TIM1在使用PWM的时候是需要有TIM1_CtrlPWMOutputs();这个函数的。
在你没有做出成绩之前,这个世界不会在乎你的自尊。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果然加上就有了,非常感谢!!
但是为什么T3输出不需要加这个呢?

网友:
明白了,TIM1有个TIMx->BDTR

网友:
请问一下你这个程序TIM3的脉冲频率怎么计算?能不能该出个计算公式,我实在是没看懂。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1;//比较捕获1的预装载值 这句话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说在period内,计数到了pluse的值就会比较输出。
这个period的时钟要么跟系统有关,要么就跟它的上一级定时器时钟有关。
不用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做的板子加了光耦,IO那边有脉冲波形,可是光耦那边一直是高,是因为AF_PP驱动能力不好吗?可是换了Out_PP,IO那边就没有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得看下电路了,计算下电流。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子兄,
   请教一下,我用的你5楼列出的代码,只有main函数略有不同,为什么PA6没有输出呢?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Motor_Init(10,10,2);
TIM2_TIM3_PWM(300,11);
  while(1);

}

网友:
回复 网友E:
检查代码了。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回复 网友E:
解决了吗?我的也是,不知道哪出问题了。帮忙指点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把你的程序照搬下来,只有主程序不一样,为什麽我的不会输出波形,是不是还需要设置其他的啊??谢谢了

网友:
这样为什麽不会出来波形???求帮助

网友(2015-01-16):
Mark下 这个有需求
试试就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发整个程序给我吗?1589491200

网友:
这种方法可以实现定时器的四个通道输出可控个数脉冲吗?

网友F(2015-04-28):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开PA0和PA6 两个IO口呢?只开一个产生脉冲不就行了吗?

网友:
能给共享下你的这个历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神,能给我共享一下你的历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我用你写的函数
void Task2()
{
TIM2_TIM3_PWM(70,1700);   //步进电机驱动函数 70代表一个脉冲的周期,1700代表脉冲个数
while(1);
}  按下按键后进入这个函数,来驱动步进电机转动,为啥有的时候电机转够1700个脉冲,有的时候只稍微动一下就停下了 ,根本不够1700个脉冲所转的度数。
while(1)
{
TIM2_TIM3_PWM(70,1700);
Delay_ms(500);
}
如果是这个程序,他就会转1700个脉冲,然后停一会,再转1700,这样循环。
求解答。

网友F: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用5楼写的函数驱动步进电机
void Task2()
{
TIM2_TIM3_PWM(70,1700);   //步进电机驱动函数 70代表一个脉冲的周期,1700代表脉冲个数
while(1);
}  按下按键后进入这个函数,来驱动步进电机转动,为啥有的时候电机转够1700个脉冲,有的时候只稍微动一下就停下了 ,根本不够1700个脉冲所转的度数。
while(1)
{
TIM2_TIM3_PWM(70,1700);
Delay_ms(500);
}
如果是这个程序,他就会转1700个脉冲,然后停一会,再转1700,这样循环。
求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补充一下27楼的问题,我的按键接的是pc0-3和pc13这几个接口,会不会是这几个接口对Tim2,Tim3这两个定时器有干扰。

网友:
楼主,你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跟你差不多想实现步进电机变速控制,但是我现在一个单片机带了三台步进电机,是不是这样不太好实现啊?

网友(2015-06-11):
楼主,我用的你的代码,用逻辑分析仪仿真的,PA0和PA6都没输出,如果把TIM2的CHANNEL1设置成这种形式才会有波形输出: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2,TIM_OPMode_Repetitive),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G(2015-09-12):
加减速波形这样 为啥电机动不了

网友(2015-11-08):
请问有没有单片机驱动舵机的程序,能不能分享一下?我的qq1418232452,谢谢!

网友(2016-05-15):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把从定时器TIM3换成TIM1就不行了呢?

void Motor_Init(u16 TIM2per, u16&nb ...

哥们,你有波形输出了?我用的程序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减速波形这样 为啥电机动不了

变化的太快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减速波形这样 为啥电机动不了

你怎么实现加减速波形的

网友:
好麻烦,我的办法是串口通信控制一块dspic33fgs……

楼主(2016-07-22):
现在使用在产品上方案是:

    TIM1发送脉冲给驱动电路,同时将这个脉冲信号接入TIM3的外部时钟输入口进行计数,如果16位不够,就将TIM3的更新事件接到TIM2的外部时钟输入。

具体细化以及临界脉冲的处理比较烦,但是处理好了,这种方案还是比较可行的。
在你没有做出成绩之前,这个世界不会在乎你的自尊。

网友H:
L298N和42步进电机的硬件接线是怎么样的啊,是怎么给L298N和步进电机PWM的?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L298N和42步进电机的硬件接线是怎么样的啊,是怎么给L298N和步进电机PWM的?求教

L298N是一个H桥吧,可以驱动直流电机,步进电机的话最好还是买一个可以细分的驱动器吧
在你没有做出成绩之前,这个世界不会在乎你的自尊。

网友I(2016-11-25):
引用 楼主:
L298N是一个H桥吧,可以驱动直流电机,步进电机的话最好还是买一个可以细分的驱动器吧

楼主你驱动步进电机用的细分驱动器型号是什么可以说一下嘛,或则让我看一下照片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驱动步进电机用的细分驱动器型号是什么可以说一下嘛,或则让我看一下照片多谢了

好久了,我都忘了什么型号了。。。以前在学校玩步进的时候用的
在你没有做出成绩之前,这个世界不会在乎你的自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了,我都忘了什么型号了。。。以前在学校玩步进的时候用的

好吧,你最后实现了没有,用STM32F103最多可以独立控制几路步进电机,如果用在机械手上各个电机用PT模式运转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开PA0和PA6 两个IO口呢?只开一个 ...

估计开主定时器的IO还有其他用途,再就是楼主自己编写的单脉冲+门控程序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用5楼写的函数驱动步进电机
void  ...

你的延时函数太长了,而且加上while后就无法切换按键了

网友(2017-06-13):
楼主的例程还有吗?方便借鉴一下吗?

网友(2018-01-25):
怎么楼层这么乱。。。

网友J(2019-04-2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发一份源代码,谢谢!邮箱是:984360021@qq.com

楼主:
上传一个ST官方的步进电机驱动程序,使用的是梯形加速算法,脉冲发送使用的是定时器的比较输出模式,CLK的每个电平变化进入一次中断,每两次中断为一个脉冲。

在你没有做出成绩之前,这个世界不会在乎你的自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否发一份源代码,谢谢!邮箱是:

可以分析49楼的代码
在你没有做出成绩之前,这个世界不会在乎你的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