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_GetCapture2()与TIM_GetCounter()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4-08-14):
u16 TPAD_Get_Val(void)
{
TPAD_Reset();
while(TIM_GetFlagStatus(TIM5, TIM_IT_CC2) == RESET)
{
if(TIM_GetCounter(TIM5)>TPAD_ARR_MAX_VAL-500)return TIM_GetCounter(TIM5);
};
return TIM_GetCapture2(TIM5);
}
为什么把上面的程序改成下面的,程序就不能运行了
u16 TPAD_Get_Val(void)
{
 TPAD_Reset();
 while(TIM_GetFlagStatus(TIM5, TIM_IT_CC2) == RESET)
 {
  if(TIM_GetCapture2(TIM5)>TPAD_ARR_MAX_VAL-500)
   return TIM_GetCapture2(TIM5);
 };
 return TIM_GetCapture2(TIM5);
}

网友: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哦

uint16_t TIM_GetCapture2(TIM_TypeDef* TIMx)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6_PERIPH(TIMx));
  /* Get the Capture 2 Register value */
  return TIMx->CCR2;
}

uint16_t TIM_GetCounter(TIM_TypeDef* TIMx)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ALL_PERIPH(TIMx));
  /* Get the Counter Register value */
  return TIMx->CNT;
}

CNT是当前计数器值,,,CCR2是比较值。。

我是开源电子网?网站管理员,对网站有任何问题,请与我联系!QQ:389063473Email:389063473@qq.com

楼主:
u16 TPAD_Get_Val(void)
{
 TPAD_Reset();
 while(TIM_GetFlagStatus(TIM5, TIM_IT_CC2) == RESET)
 {
  //if(TIM_GetCounter(TIM5)>TPAD_ARR_MAX_VAL-500)return TIM_GetCounter(TIM5);
 };
 return TIM_GetCapture2(TIM5);
}

 if(TIM_GetCounter(TIM5)>TPAD_ARR_MAX_VAL+1)return TIM_GetCounter(TIM5); ----这一句TPAD_ARR_MAX_VAL-500,500的意义是什么,我把500改成一个不是太大的数程序也能正常运行。差别好像只是在微妙级。     if语句被注释掉的话程序也能够在开发板上正常运行,那这一句的意义主要是在哪里呢??

网友(2017-07-15):
引用 网友A:

经验值

网友(2019-02-14):
TIM_GetCapture2()只有当触发比较或者捕获时才会有值,而TIM_GetCounter()是查看当前计数器或者说是定时器中的数值,无论是否触发了比较捕获,都会有值,在楼主的函数段中,while中的情况是没有触发捕获,因此要使用GetCou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