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k To Solder Mask,这个的约束可以不管吗

楼主(2014-08-26):
这些问题怎么办,我在rule中将规则修改后就没了,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两杠杠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凡是影响布线的,我基本都是取消了限制.只留下必须的.
太难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原来 是这样

网友:
从来不用On-lineDRC
已经放下多年的FPGA,要重新再拾起来,却是如此的陌生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用什么

网友:
On-lineDRC影响画板的效率,拖慢了软件。我都是用手动DRC,把板子都画完了,再来DRC检查
已经放下多年的FPGA,要重新再拾起来,却是如此的陌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懂了,其实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