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V3.0例程为什么会黑屏的答案——MiniV2.0与V3.0的硬件对比

楼主(2014-09-03):
mini2.0板是同学送我的,学电子花钱比较多,我平时应该能省就省,我一开始学的时候是使用不完全手册V2.3,后来玩到后面,汉字库的时候,不成功。SD卡的2.0英文协议反复与程序对比,winhex都玩过了,SD卡玩了好久。不成功,发现不完全手册V3.0有更多的内容,于是就使用V3.0了,天真的我,以为V3.0的例程仍能用在V2.0的板上,我使用V3.0的例程,发现各种问题,汉字库的黑屏,仿真才发现连main都没进去,是硬件fault,这些问题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可不简单,找了一大堆资料,什么堆栈呀,修改启动文件呀,找了好久,黑屏的原因是溢出,找了好久,在论坛里的一个回复里终于找到修改的办法,亮屏了。现在才发现,原来V3.0要在V3.0的板上跑,终于明白为什么只有我有这些奇怪问题………………
Mini V3.0例程为什么会黑屏的答案就是,你用了V2.0的板去运行3.0的例程!!(LED的是正常,到了FAT后就不行了,这可能就是溢出的问题)
硬件都不一样,首先,STM32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溢出的原因,溢出的问题很严重,会出现很隐的问题,我就卡死在很隐问题上了,要想运行那些例程?请看论坛里的移植吧…………,还有按键也有一个变了,使用V3.0的例程要注意。经测试,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20K才能不溢出。因为只有20KSRAM。附上我修改过的,MniV2.0可使用的内存管理实验例程。

V2.3

选择的是STM32F103RBT6作为MCUSTM32F103的型号众多,我们选择这款的原因是看重其性价比,作为一款低端开发板,选择STM32F103RBT6是最佳的选择。128K FLASH20K SRAM2SPI3个串口、1USB1CAN212位的ADCRTC51个可用IO,这样的配置无论放到哪里都是很不错的了,更重要的是其价格,

KEY0KEY1用作普通按键输入,分别连接在PA13PA15上,他们都连接在了JTAG相关的引脚上(KEY0还连接在SWDIO上),

ALIENTEK MiniSTM32开发板载有SPI FLASH芯片W25X16,该芯片的容量为2M字节,

V3.0

选择的是STM32F103RCT6作为MCU,它拥有的资源包括:48KB SRAM256KB FLASH2个基本定时器、4个通用定时器、2个高级定时器、2DMA控制器(共12个通道)、3SPI2IIC5个串口、1USB1CAN312ADC112DAC1SDIO接口及51个通用IO口。

KEY0KEY1用作普通按键输入,分别连接在PC5PA15上,

SPI FLASH芯片W25Q64,该芯片的容量为8M字节,

电子技能就是我行走江湖时手中的利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自己测试下
在main函数定义一个很大很大的数组
然后去操作这个数组
就会发现hardfault了。。。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ST全系列引脚兼容的,不应该会出现这个问题吧
于20150522停用该账号:http://www.microstar.club

网友B:
谢谢分享,不过3.0的lcd例程,下载到2.0的板子也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引脚问题,主要是超出了SRAM,只有20K,而例程所使用的超过20K,所以导致一开始就硬fault.
电子技能就是我行走江湖时手中的利剑。

网友:
回复 网友A:
tftlcd显示实验根本用不到20K RAM哦。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子大哥,该实验正常。       话说,原子大哥可以考虑一下推出栈堆溢出的相关教程哦,故意做一个溢出,然后展现如何排除问题。好期待有这方面相关的教程,若已经有的话,分享给我,初学者感激不尽呀。
电子技能就是我行走江湖时手中的利剑。

网友:
MCU直接上RET6,内存运行调试,很少写内部FLASH了,3.0部分程序不支持内存调试。

网友(2015-02-01):
你好  我想把2.0板子上的芯片换成3.0的芯片  哪3.0的程序都能够运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些引脚修似乎有改变,你对比两个文档来看看。   按键改变了,其它我就不知道了。
电子技能就是我行走江湖时手中的利剑。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 哪些显示程序什么的2.0   3.0 通用着吧

网友(2015-06-06):
为什么2.0的例程  在3.0板子里面不能用  而且 3.0的液晶会卡死?求解答

网友(2019-06-22):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不过3.0的lcd例程,下载到2.0的板子也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为什么我的2.0的mini板的lcd用3.0的程序液晶白屏啊,lcd也是2.0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