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AD采集氧气浓度问题

楼主(2014-09-26):
最近在项目上用到stm32  ad 采集氧气浓度的一段代码,就是ad采集氧气浓度,然后串口发送。(AD采集的代码是函数库的标准代码,采用dma模式)
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程序在实际J_LINK仿真的时候串口能够正确的输出氧气值,带电拔掉
J_LINK,也能正常工作。但是当断电再上电的时候,串口就无法输出。
我用万用变连接了ad的那个输入线,是有电压值的。
请问大神们,这是什么问题?
是串口的问题?硬件的问题?为什么仿真的时候都没有问题,就是掉电再上电不就行了。
很郁闷啊~

网友:
检测你的MCU是不是正常运行代码了,比如点个灯什么的判断下。

楼主:
原子哥,我的这个氧气的代码是工程的一部分呢  还有二氧化碳的代码  仿真的时候都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按我二楼说的做了么?

楼主:
做了  我做了一个每秒定时闪烁的led灯  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拔了JTAG,也可以闪烁?

楼主:
是的  就是我正常的JTAG仿真  程序是正常的  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数据有  led也正常   当我直接拔掉JTAG后  也是正常的。
就是当断电在上电后  其他都正常  就是氧气的数值上不来  氧气AD的那个信号线我实际接万用变测过  数值是有的  也是可以变化的。

网友:
是不是你板子的模拟地没接。。。。。
目前在玩STM32,BBB,RPi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仿真的时候是正常的啊

楼主:
这是氧气AD接口部分,基准电压是2.5V

网友:
仿真的时候是连着JTAG的,运行时去掉了,我决定应该是电源的问题。因为你的LED点灯程序也运行了
目前在玩STM32,BBB,RPi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仿真的时候是没有问题,我退出仿真,直接带电拔掉JTAG,也是没有问题的,正常也是正常运行。就是断电再上电就不行了

网友:
比较奇葩的问题,加printf慢慢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只能这样了~

网友:
楼主二氧化碳传感器的代码还在吗?我现在二氧化碳调试遇到了问题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啊
不知道你用的和我们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上传代码呀,3Q,我先参考参考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
你先看看你设置的那一些中断对吗?

网友:
你用的T6615二氧化碳传感器,不知道这货跟T6603的有什么区别,T6615的uart指令你还留着吗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找找我们的  给你发过去啊

网友(2017-04-21):
楼主,请问一下测氧气的传感器采用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2017-12-25):
您用的测氧气的传感器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