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中为何电压间接了一个0欧姆电阻

楼主(2014-10-17):
今天看战舰开发板的原理图,左下角的VCC3.3M是给STM32供电的,VCC3.3是电压转换芯片输出的电压,为什么中间要连接一个0欧电阻。请就这个图说明下,其他的作用可以不用说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学无止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3.3V短路的时候,断开这两个电阻
就可以知道是MCU部分,还是其它部分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便检修是如何实现的呢?能否详细告知下,谢谢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是这样,谢谢原子哥了

网友:
3.3v与地之间,为什么用那么多104电容并联,而不直接用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是MCU VDD和VSS之间的去耦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原子哥

网友:
方便检修 也可串上磁珠 当然电阻要便宜些

网友(2014-11-18):
回复 网友C:
原子哥,在STM32F103ZET6的数据手册上看到电气特点的Power supply scheme图中,VDD和VSS之间除了那些100nF电容外,还并了个4.7uF的电容而且说必须连接到VDD3,另外参考手册中电源部分提到VDDA和VSSA必须分别联到VDD和VSS,这两点在实际应用中要考虑吗?
急不来总有障碍客观的存在...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对的就是这样...4.7uF靠近一个引脚就行了吧
http://happygenius.taobao.com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战舰上面好像没有这个4.7uF的吧
急不来总有障碍客观的存在...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要问题不大,我做的板子也没有要大电容,只是LDO输出有个大电容
http://happygenius.taobao.com

网友:
回复 网友F:
thanks!我也是看到了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上提到了这个方面的注意事项,所以问下
急不来总有障碍客观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