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块ZET6,大家多多指点。。。

楼主(2014-10-20):
    第一次画STM32的板子。板子把IO口全部引出来,右上角是一个铜外漏效果的蝴蝶,P3把I2S和I2C1还有SPI1等给引出来用于接MP3+收音机模块。
P1接口把FSMC接口全部引出用于接NOR-FLASH和NAND-FLASH。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板子尺寸大了点,大约有13*12CM。到网上看了打样的店子都是10*10以内是50块钱10块板子,
但是超过10*10的板子价钱至少要翻三倍,我这块板子的话打样5块就得至少170元以上,而且板子如果沉金的话会更好看我还想做成沉金的,但是价钱会更贵。
呵呵。。。如果把两排IO口的排针去掉板子可以大幅缩减,但是个人觉得吧,ZET6144个引脚就接板子上这点资源太浪费了。所以想引出来。
在这里也问问高手们的意见吧,或者大家有没有好的打样店子推荐。另外大家帮忙看看还有没有问题或者不足的地方。谢谢。。。

    原理图有点乱

网友:
针对一般的应用,可以不要那个纽扣电池的,这也是位置啊,,还有右下角的按键是可以再放紧凑一点的啊,JTAG你没必要用10*2的座子,,那台占位置了,,我以前直接用的5*2也行的啊,,甚至只引出几个SWD引脚出来都行。你用的串口下载电路时PL2303的吗(看你的图片猜的)??你可以使用CH340嘛,,这个外围电路要简单多了,封装也差不多,你左边的元器件也就可以重新布局了,,可以节约很多未知的额,引用高手的一句话,只要你原件放得下,走线就能够布通。,呵呵,这都是位置啊,也就是钱啊,,呵呵。。
避免犯错本是错误所在,我错故我在……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了。

网友:
还好,看到是第一次画stm32的板子,不然又被骗了
技术交流,Sell 中颖单片机,欢迎私信骚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原子哥,还请原子哥给点建议才是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给点建议嘛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池和JTAG确实有改进的地方,谢大哥提的建议。串口下载是用CH340不过加了原子哥的一键下载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哦,,没看你的原理图 呵呵,,, 感觉SD卡槽那一排好空旷,呵呵,,继续改吧
避免犯错本是错误所在,我错故我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谢哥们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过孔外径太小了,0.4/0.5,给打板厂出了大难题了,还有记得设置过孔盖油和对板子的切割,线的间距是不是小了点,看看一般打板厂的工艺手册,布局应该可以更加紧凑点
技术交流,Sell 中颖单片机,欢迎私信骚扰

网友:
凑合。。。。。。。。
学电子,学音乐!!

网友:
我用的是CP2102,周边原件很少,一个拇指大地方搞定串口转USB

楼主:
回复 网友E:
学习了

网友:
ZET很难用10*10的板子布下,除非最小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同感,/握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引出io,10*10还是很容易的,看看的签名吧,才1.9*2.2
nrf51822蓝牙4.0手环开发板: 淘宝小店

网友(2015-01-04):
电源线,信号线,地线的宽度一样不好吧,应该地线》电源线》信号线。

楼主:
回复 网友G:
覆了地铜的

网友:
其实你把那片RAM放背面去面积控制会很轻松,布线也简单不少,不过这样的话你现在画好的板子又要大动干戈了

网友:
还有就是你的JTAG口可以去掉,留个SW口就够了

网友:
望尘莫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当时没考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