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wip做服务端应用时,怎么实现多个客户端连接它(带OS)

楼主(2014-12-30):
请问Lwip做服务端应用时,怎么实现多个客户端同时连接它(带操作系统)!!!
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是不是部切合实际?  我用uip可以实现!

网友:
一旦检测到有客户端连接服务器的话就新建一个线程,具体我也没做过的

楼主:
这个问题大家都没有遇到吗?
作为服务端应该不止一个客户端访问的。
请问原子哥或者各位高手有啥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