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增量型AB相编码器检测

楼主(2015-01-05):
这个是我整理好的。希望能帮到迷途中的小盘友。
啥都别废话了直接给范例程序。^_^

原子哥是不是又要出黑科技了呀。^_^...

网友(2015-05-25):
..\STM32F10x_FWLib\src\stm32f10x_encoder.c(19):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f10x_lib.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这个一直报错。。。。

网友(2016-05-11):
引用 网友A:
N=xxxx  这里的xxxx就是编码器的码值。可以理解成是脉冲数值。
如果你用的是1024线的编码器,那么转动一 ...

大神再麻烦您下,(电机尾部自带了13 线的磁(霍尔)编码器,减速比30:1 的电机,车轮转一圈,电机可以输出390 个脉冲)这个是 电机的编码器说明,可是我在看N值都是在十几到一千多这样来回循环。能在给下详解吗,谢谢

网友(2015-07-22):
回复 网友A:
你给的Encoder目录是删空了的,也就是说关键的编码器代码被故意删掉了,右键有什么用??
三更有梦书当枕,千里怀人月在峰!

网友(2015-01-06):
谢谢分享,赞一个!(好东西要让它火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呜呜呜……还没火起来呢。
原子哥是不是又要出黑科技了呀。^_^...

网友(2015-03-10):
没看到相关程序→_→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仔细找啊。哈哈,^_^----(在stm32f10x_encoder.c里面)
原子哥是不是又要出黑科技了呀。^_^...

网友(2015-04-21):
回复 网友A:
啊,库函数的,这我也看不懂的啊

网友:
楼主厉害,最近正好在头疼编码开关的,试了一下,好用,谢谢分享了!!!
三年

网友:
先下载了慢慢学习,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先下载来学习了,谢谢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能不能发一个stm32官方的正反编码器的例程啊,,官网上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就是官方给的,只是经过几个人修改过了。我修改了下才能使用(之前的编译报错)。官方原版的我也没有呀。
原子哥是不是又要出黑科技了呀。^_^...

网友(2015-05-25):
..\STM32F10x_FWLib\src\stm32f10x_encoder.c(45): error:  #20: identifier "bool" is undefined
..\STM32F10x_FWLib\src\stm32f10x_encoder.c(45): error:  #20: identifier "TRUE" is undefined
..\STM32F10x_FWLib\src\stm32f10x_encoder.c(76): error:  #20: identifier "TIM3_IRQChannel" is undefined
..\STM32F10x_FWLib\src\stm32f10x_encoder.c(122): error:  #20: identifier "U32_MAX" is undefined
..\STM32F10x_FWLib\src\stm32f10x_encoder.c(208): error:  #20: identifier "FALSE" is undefined
..\STM32F10x_FWLib\src\stm32f10x_encoder.c(288): error:  #20: identifier "U16_MAX" is undefined
..\STM32F10x_FWLib\src\stm32f10x_encoder.c(338): error:  #20: identifier "U16_MAX" is undefined

楼主,这些都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用的是keil4 你用的是keil5吧。3.6版的已经上传,可以试试这个3.6的编译报错不,我这里不报错的。
原子哥是不是又要出黑科技了呀。^_^...

楼主:
3.5版本的需要屏蔽这个://#include "exti.h"
之前没有细看,修改下就发帖了。这次有空看了下,发现编译报错,把exti.h屏蔽了就可以编译通过了。
新版上传如下:(已经编译通过)

原子哥是不是又要出黑科技了呀。^_^...

楼主:
回复 网友F: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lib.h
原子哥是不是又要出黑科技了呀。^_^...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能不能提供下stm32f10x_lib.h这个文件。。我的老提示没有stm32f10x_map.h这个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D:\MDK4.70A\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lib.h(22):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f10x_map.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给你说了么 在这个目录下: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lib.h
如果没有说明你没有安装MDK或者是不完整的mdk。
原子哥是不是又要出黑科技了呀。^_^...

楼主:
回复 网友F:
keil要安装到c盘的keil目录下,就是默认的目录,不然要修改好多的环境变量的。新手还是建议安装到默认目录下。
原子哥是不是又要出黑科技了呀。^_^...

网友:
楼主,这是我写的程序。。用来检测脉冲个数的,不能正常工作,请你帮我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编码器的函数你没有调用啊。就是没有调用:Encoder_server();
比如改成:
while(1)
{
         Encoder_server();
}
void Encoder_server(void)
{
        /*硬件连接的是PA6和PA7 必须是这两个脚,外部用的是高速光耦隔离 C410光耦 增量型AB相编码器 */
        if(delay_time2 == 0){
                delay_time2=50;
                rintf_encoder(Printf_TIMCNT);
                LCD_ShowxNum(20,40, TIM_GetCounter(ENCODER_TIMER),2,16,0);
        }
}
注意:这个编码器检测是有硬件要求的,你要确保连接的是PA6和PA7.
原子哥是不是又要出黑科技了呀。^_^...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硬件上是连接了的。。我再试下

网友(2015-07-02):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为什么我在下载下来encoder 文件夹是空的啊? 能不能帮我重新发一个啊?万分感激!
为了心中的梦想 努力奋斗吧!

网友:
谢谢分享!!!
开启超人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H:
恰恰相反,我看不懂寄存器的呢。当然也不是不会,只是很少用寄存器的。
原子哥是不是又要出黑科技了呀。^_^...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客气,能帮到你就行。^_^
原子哥是不是又要出黑科技了呀。^_^...

网友:
谢谢分享,可能要用的到

网友:
不知楼主是有意删除了,还是无意漏发了,项目中的Printf_encoder()函数在哪里??
三更有梦书当枕,千里怀人月在峰!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双击--右键--定义---就能找到啊。
原子哥是不是又要出黑科技了呀。^_^...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谁说的啊。我可是把源码给上传了的。你下载错了吧(楼上有个不是我上传的,那个是他修改后的,有问题的!)。你下载我上传的V3.6版本的。没有缺少任何东西的哦。
原子哥是不是又要出黑科技了呀。^_^...

楼主:
回复 网友J:
文件没有放在HARDWARE\encoder目录下。你自己没有仔细找!这个encoder文件夹是我建立的,但是没有使用的哦。
是你自己没有仔细找,别抱怨我呀。比窦娥还冤枉呢我。55555……
原子哥是不是又要出黑科技了呀。^_^...

网友:
火起来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5-08-05):
回复 网友A:
楼主我和13楼是同样的问题,我觉得这是版本的问题,我是keil5,我把你的程序编译下,结果没有"stm32f10x_lib.h",后来发现高版本的stm32f10x_lib.h变成了stm32f10x.h,然后我把stm32f10x_lib.h变成stm32f10x.h后结果出现了和13楼一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K:
楼主的库函数版本应该是2.0的,现在麻烦事怎么改为3.5的版本,如果要改的话怎么改,希望楼主和大神指教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楼主是怎么编译成功的,用了stm32f10x_lib.h和stm32f10x.h,这两个不会有重复定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
先谢谢楼主,有了这个模板我把它成功改造为v3.5版本的了,但是楼主本身的代码在我的MDK上有错,经过一天的努力。我发现楼主的程序理论上是不能通过编译的,stm32f10x_lib.h包含stm32f10x_map  stm32f10x_nvic  stm32f10x_type和这三个合起来会和stm32f10x.h有重复定义,而楼主stm32f10x_lib.h和stm32f10x.h这两个都用了,我不明白是怎么通过编译的。大家想知道stm32f10x_lib.h和stm32f10x.h的关系请看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37542.htm,或者这里 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29355.htm  这两个讲的相对比较清楚,我的代码经过改造暂时调试成功,还没硬件调试,如果可以,我会把模板发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I:
帅哥,能否发一份到我邮箱里呀,编了几天程序,还是没弄出来16112540732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K:
帅哥,能否发一份到我邮箱里呀,编了几天程序,还是没弄出来16112540732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L:
在这个帖子上找v3.6版本的压缩包,自己下载就行了的。
原子哥是不是又要出黑科技了呀。^_^...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编译了,可以通过啊。我用的是keil4.12版。v3.6版可以通过的。
原子哥是不是又要出黑科技了呀。^_^...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实际也测试了,可以检测编码器的。
原子哥是不是又要出黑科技了呀。^_^...

网友:
回复 网友A:
编译通不过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而且,我是V3.5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