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发送一个字节,从器件如果没有应答,那么接下来是 return 0 还是 发送停止信号再退出函数?

楼主(2015-01-07):
RT:
I2C发送一个字节,从器件如果没有应答,那么接下来是 return 0 还是 发送停止信号再退出函数?

看库函数指南上如果没有应答且超过了等待时间就会发送IIC_STOP();

如果不发送直接return 0 呢?会影响下一次发送或者接收吗?

网友A:
最好发送stop,再返回。方便下一次正常通信。

网友B(2018-04-17):
引用 网友A:
最好发送stop,再返回。方便下一次正常通信。

请问:
//IIC发送一个字节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1,有应答
//0,无应答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SDA_OUT();
    IIC_SCL=0;//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IIC_SDA=(txd&0x80)>>7;
        txd<<=1;
                delay_us(2);   //对TEA5767这三个延时都是必须的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delay_us(2);
    }
}
中的 txd<<=1; 这一句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IIC发送一个字节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左移一位为了下一个bit的传输,看IIC_SDA=(txd&0x80)>>7;这句话就能理解了

网友(2019-08-25):
引用 网友B:
请问:
//IIC发送一个字节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左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