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编程的一些问题,请告诉帮忙解答

楼主(2015-01-13):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_t;
typedef	__I	uint32_t SYS_PDID_T;    //这样的定义是什么意思?[/mw_shl_code]
typedef	struct
{
	    SYS_PDID_T			PDID;
            SYS_RSTSRC_T		RSTSRC;
            SYS_IPRSTC1_T		IPRSTC1;
            SYS_IPRSTC2_T		IPRSTC2;
            __I	 uint32_t		RESERVE0[2];
            SYS_VDCR_T			VDCR;
            SYS_PORCR_T			PORCR;
            __I	 uint32_t		RESERVE1[4];
            SYS_GPAMFP_T		GPA_MFP;
            SYS_GPBMFP_T		GPB_MFP;
            SYS_GPIOHS_T		GPIO_HS;
            __I	 uint32_t		RESERVE2[47];
            __I  uint32_t		IMGMAP0;
            __I  uint32_t		IMGMAP1;
            SYS_REGLOCKADDR_T	        REGLOCKADDR;
            __I	 uint32_t		RESERVE3[7];
            SYS_RCFFA_T			RCFFA;
            __I	 uint32_t		RESERVE4[3];
            SYS_PGCDO_T     PGCDO;
} SYS_T;[/mw_shl_code]
SYS_T  SYS  __attribute__((at(SYS_BASE), zero_init));[/mw_shl_code]
//这句定义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结合到程式猜测好像是把SYS_T替换成SYS,程式在操作的时候都是用SYS来操作的[/mw_shl_code]
typedef	union
{
	__IO uint32_t  u32Reg;//不知道这样的定义是怎么一回事,程序当中找不到__IO是什么东西
	struct
	{
		__IO uint32_t  GPA_MFS0:1;
                __IO uint32_t  GPA_MFS1:1;
                __IO uint32_t  GPA_MFS2:1;
                __IO uint32_t  GPA_MFS3:1;
                __IO uint32_t  GPA_MFS4:1;
                __IO uint32_t  GPA_MFS5:1;
                __IO uint32_t  GPA_MFS6:1;
                __IO uint32_t  GPA_MFS7:1;
                __IO uint32_t  GPA_MFS8:1;
                __IO uint32_t  GPA_MFS9:1;
                __IO uint32_t  GPA_MFS10:1;
                __IO uint32_t  GPA_MFS11:1;
                __IO uint32_t  GPA_MFS12:1;
                __IO uint32_t  GPA_MFS13:1;
                __IO uint32_t  GPA_MFS14:1;
                __IO uint32_t  GPA_MFS15:1;
                __IO uint32_t  GPA_TYPEN:16;
} SYS_GPAMFP_T;[/mw_shl_code]
执行SYS.GPA_MFP.u32Reg &= ~u16Multifunction;
这个语句的结果是什么?如果调用这个函数是这样的DrvSYS_DisableMultifunctionGpioa(0x0040);[/mw_shl_code]
查看数据手册,GPA_MFP是一个寄存器,但是在程式的定义当中又查不到定义这个寄存器的地址
DrvSYS_DisableMultifunctionGpioa(UINT16 u16Multifunction)
{
	SYS.GPA_MFP.u32Reg &= ~u16Multifunction;
}[/mw_shl_code]
这个函数的功能是对SYS_GPAMFP_T这个联合体中的u32Reg这个寄存器操作,[/mw_shl_code]
这样操作得到的结果是GPA_MFP这个寄存器的bit7清零,但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得到的这个结果[/mw_shl_code]
贴上GPA_MFP寄存器图

[/mw_shl_code] 以上文字描述的部分是我想知道的答案,可能描述的有点乱,还望各位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mw_shl_code]

网友:
楼主去把   结构体  联合体  搞懂了

相信你就可以看明白了

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结构体、联合体    讲了也不会明白
学无止境

网友:
_IO的话   可以在工程里追踪到 #define     __IO    volatile                  /*!< defines 'read / write' permissions   */

就是防止优化的一个flag
学无止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答
关于结构体和联合体我有了解呢
不过类似于这种定义
typedef union
{
__IO uint32_t  u32Reg;
struct
{
__IO uint32_t  GPA_MFS0:1;
                __IO uint32_t  GPA_MFS1:1;
                __IO uint32_t  GPA_MFS2:1;
                __IO uint32_t  GPA_MFS3:1;
                __IO uint32_t  GPA_MFS4:1;
                __IO uint32_t  GPA_MFS5:1;
                __IO uint32_t  GPA_MFS6:1;
                __IO uint32_t  GPA_MFS7:1;
                __IO uint32_t  GPA_MFS8:1;
                __IO uint32_t  GPA_MFS9:1;
                __IO uint32_t  GPA_MFS10:1;
                __IO uint32_t  GPA_MFS11:1;
                __IO uint32_t  GPA_MFS12:1;
                __IO uint32_t  GPA_MFS13:1;
                __IO uint32_t  GPA_MFS14:1;
                __IO uint32_t  GPA_MFS15:1;
                __IO uint32_t  GPA_TYPEN:16;
} SYS_GPAMFP_T;
我确实是没碰到过,请问这种定义的意思是什么呢?还望不吝赐教
能帮我分析下这种定义的作用吗?谢谢
天道酬勤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查看一下 位域 的含义及用法
学无止境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当中的__IO 和__I工程当中跟踪不进去,__I这样定义是为哪种形式呢?
天道酬勤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我可以跟踪?!

这次告诉你    #define     __I     volatile const          /*!< defines 'read only' permissions      */

下次跟踪不了自己搜,代码是死的,人是活的!!
学无止境

楼主:
回复 网友A:
----------------------------
好吧,这次明白了,谢谢哦!!!
天道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