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4计算float和double型数据精度问题。

楼主(2015-01-21):
请问stm32在计算float型和double型数据时精度是怎样的?请帮忙分析下下面的程序。
if(Step_Length_Record < 1.0)
  {
   Step_Length_Record += Step_Length;
  }
  else
  {
   MOVE1_flag = 1;
  }
if( MOVE1_flag == 1)
{
   printf("步长记录%f \r\n ", Step_Length_Record);
}
当把Step_Length_Record定义为float型时输出为1.020000,但是定义成double型输出为1.000000,不知道是
什么原因,请知道的兄弟帮忙回答下,谢谢!

网友:
精度取决于所选的芯片配置文件。

stm32的话,double 存储的位会比 float 多一倍。

printf只能控制显示出的而不会影响实际的精度,

如果要显示出更多double的数值,改成这样就好了

printf("步长记录%lf \r\n ", Step_Length_Record);

更多可参考我这个帖子:
keil里如何设置八字节double

网友:
强制类型转换。
业余程序玩家。

网友:
这我也不太懂,帮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原子哥帮顶...

网友:
回复 网友B:
类型当然是double类型精度高,这是不用怀疑的,结果不对是你输出的形式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程序中出现这样的警告,该怎样处理呢?当然如果将float改为double型可以去掉警告,但是应该怎样合理定义变量的类型呢?求指教
..\Device\device.c(296): warning:  #1035-D: single-precision operand implicitly converted to double-precision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对对!我之前还想到过强制类型转换,一直忘了试了,多谢提醒!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这个需要参考你具体的应用场合,如果不涉及一些特别精密的计算(天文/核物理)或者一些特殊需求(做 计算器什么的),一般float就够了。
强制转换可消除这个warning,这类提升精度的转换一般是可忽略的,若是精度降低的转换则需要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原子哥一个问题,我用407做了一下测试关于浮点数运算的在如果是float类型的话,在开起和关闭硬件FPU的情况下运算速度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如果是double类型的话,在开起和关闭硬件FPU的情况下的运算速度几乎不变的,感觉FPU根本就无法工作了,不知道原子哥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网友:
你把这个代码改了测试下看看: 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41737.htm

网友(2018-04-08):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这个需要参考你具体的应用场合,如果不涉及 ...

学习了。出现低精度转换成高精度的提示是因为从stm32f103的板子移植成stm32f407时候才出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