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信号量

楼主(2015-01-31):
如果想要访问共享资源,首先创建信号量
OSSemCreate ((OS_SEM* )&ADC_SEM,
              (CPU_CHAR* )"ADC_SEM",
              (OS_SEM_CTR )1,
              (OS_ERR* )&err);

然后在一个任务中等待信号量:
OSSemPend(&ADC_SEM,0,OS_OPT_PEND_BLOCKING,0,&err);

最后在中断中释放信号量:
OSSemPost (&ADC_SEM,OS_OPT_POST_1,&err); }

实现以上3个步骤,就能完成共享资源这件事情吗?

网友:
这就是个信号量的使用哦.
基本方法就是你说的,一个任务发送,另外一个任务等待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在使用的资源有冲突的时候,使用互斥信号量,比如两个功能共用一个SPI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子哥,互斥信号量是什么时候使用的?  要和信号量搭配使用吗?

网友:
信号量一般用于资源管理和任务同步,在使用一般的信号量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优先级反转的问题。互斥信号量就是为了防止产生优先级反转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