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低功耗怎么关闭主电压调节器和flash啊,求助

楼主(2015-03-14):
      //切换主时钟——LSE
      CLK_SYSCLKSourceSwitchCmd(ENABLE);
      CLK_SYSCLKSourceConfig(CLK_SYSCLKSource_LSE);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
      while (CLK_GetSYSCLKSource() != CLK_SYSCLKSource_LSE);
      RTC_Config();//AWU时钟配置
      RTC_SetWakeUpCounter(160);//61380--30s;//设置唤醒时间
      RTC_WakeUpCmd(ENABLE);
      dis_peripheral();//关闭外设
      Init_dis_user_io();//不用io口配置
      while (1)
      {
        for(uint16_t a=0;a<10;a++)
        {
        Delay(0xff);
        }
        RTC_WakeUpCmd(ENABLE);
        CLK_HaltConfig(CLK_Halt_SlowWakeup,ENABLE);
        CLK->ICKCR |= CLK_ICKCR_SAHALT;//Slow Active-halt mode
        //CLK_MainRegulatorCmd(DISABLE);//关电压调节器
        halt();
      }
}

如果打开//主电压调节器,程序就停止了,没进入halt(),此时电流直降到200uA;怎么才可以在进入halt()后自动关闭主电压调节器(这样电流肯定可以更低),还有怎么在进入halt后关闭FLASH;
现在睡眠电流可以降到20uA,我想进一步降低;

楼主(2015-12-22):
回复 网友A:

谢谢原子哥

网友(2016-02-02):
要想更低 查看你对于IO口的配置 不用的尽量配置成输出低慢速

网友(2016-03-07):
while(1)之前加一句PWR_UltraLowPowerCmd(ENABLE);其实就是对PWR->CSR2的设置。实测在1uA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