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F_Pin8的寄存器中成功置位,上下拉配置也正确,蜂鸣器不响

楼主(2015-03-21):
[mw_shl_code=c,true] RCC->AHB1ENR=1<<5; GPIOF->MODER &=~(1<<16|1<<18|1<<20); GPIOF->MODER = 1<<16|1<<18|1<<20; GPIOF->OTYPER &=~(1<<8|1<<9|1<<10); GPIOF->OTYPER = 1<<8|1<<9|1<<10; GPIOF->OSPEEDR &= ~(3<<16|3<<18|3<<20); GPIOF->OSPEEDR=3<<16|3<<18|3<<20; GPIOF->UPDR &= ~(2<<16|1<<18|1<<20); GPIOF->UPDR = 2<<16|1<<18|1<<20; // PFout(8)=1; // GPIOF->BSRRH = 1<<9; // GPIOF->BSRRH = 1<<10; while(1) { // PFout(8)=1; GPIOF->BSRRL = 1<<8; GPIOF->BSRRH = 1<<9; GPIOF->BSRRH = 1<<10;[/mw_shl_code]

不知道嘛回事了(⊙o⊙)…

网友:
stm32   开漏不能输出高    得外部加上拉    配置的上下拉是针对输入模式的
控制蜂鸣器的三极管高电平导通
led低电平点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蜂鸣器是高电平响.
开漏输出,高电平推力不够,所以不响.
而LED是低电平亮.
推挽输出和开漏输出,低电平输出能力都很强,所以都会亮.

楼主:
-_-||请教众位,我改为推挽输出后就能响了,
为什么我设置为推挽输出就可以,开漏就不行?而LED灯推挽开漏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啊~看来电路的基础知识反而需要补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