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ucGUI中的GUI_TOUCH_Exec()到底怎么使用

楼主(2015-04-02):
这几天完全被触摸屏搞混了,一点都摸不着头脑。我是想做一个时间设置的界面,然后可以通过触摸屏点击屏幕上的按键显示数字。可是我现在第一步都完全弄不了。我不知道如何获取触摸点的坐标,我也不理解GUI_TOUCH_Exec(),这个函数是轮询的,可是它把触摸点的数据到底存储在哪里了??根本无法调用啊

网友A:
建议你还是好好了解一下ugcui,GUI_TOUCH_Exec()函数处理触摸消息供各个控件使用的,GUI_TOUCH_GetState()函数用来获取触摸位置的,你要是想自己获取触摸值自己做处理的话那还不如不用ucgui了,使用ucgui就是为了使用它丰富的控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我希望现在在一个对话框上做一个1到9BUTTON的九宫格,上方放一个Edit,每次触摸一个BUTTON在Edit上显示相应的数字,我该怎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想获得触摸位置,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弄.......GUI_TOUCH_State()我不知道从哪里获取一个GUI_PID_STATE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ucGUI中文手册上关于这一块的地方太少了........

网友:
同问!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抱歉,我没完全弄懂,最近也是把注意力转向ucos-iii上去了,如果童鞋你弄懂了你就和我说一下吧,我到现在对这个问题还是很困惑,因为当我觉得我想通了的时候,代码写下去还是不对.........

网友(2015-05-07):
回复 网友C:
每个按钮都有一个句柄,你用GUI_GetKey();就能得到你按下的那个按钮的句柄,然后你用SWITCH语句操作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以上的方法应该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正在研究,有没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下?看别人例子头都痛,有没有一个视频能解读清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回调函数也可以实现,GUI的视频都要花钱买的

网友(2015-10-11):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们用的ugcui例程在哪里可以下载啊,是ALIENTEK MINISTM32 实验29 ucGUI移植实验吗,可是main函数中没有初始化gui_init()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想用物理按键代替触摸屏,该怎么弄

网友(2018-03-25):
楼主的问题解决 了没有?能不能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还是好好了解一下ugcui,GUI_TOUCH_Exec()函数处理触摸消息供各个控件使用的,GUI_TOUCH_GetState() ...

左哥:我有个疑问,我使用EMWIN,我想在把触摸屏设置为中断读取方式 并且在中断里面调用GUI_TOUCH_Exec(),那 能不能在省去给触摸屏分配那个任务,我感觉每5、10MS调用一次GUI_TOUCH_Exec太占资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还是好好了解一下ugcui,GUI_TOUCH_Exec()函数处理触摸消息供各个控件使用的,GUI_TOUCH_GetState() ...

左哥,我想问下:GUI_TOUCH_Exec()函数处理触摸消息给各个控件,但是关于坐标的获取方式上我有些疑惑,是通过GUI_TOUCH_X_MeasureX()、GUI_TOUCH_X_MeasureY()获取的还是通过GUI_PID_StoreState()?另外我再问,如果我使用触摸屏中断的方式获取坐标,是不是在中断里面调用GUI_TOUCH_Exec 和前面获取坐标的函数就可以了,那我省的单独分配一个任务每个5MS调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