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m8l 驱动不了12864 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04-03):
#include "stm8l15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LCD引脚操作宏

#define RST_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RST-PA1
#define RST_L()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define CS_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CS-PA4
#define CS_L()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

#define SID_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SID-PA5
#define SID_L()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define SCLK_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SCLK-PA6
#define SCLK_L()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define CH1_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CH1-PA7
#define CH1_L()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unsigned char Temp1[] = {"Measured factor: "};
unsigned char num1[] = {"0123456789"};

//GPIO初始化
void GPIO_CONFIG(void)

    GPIO_Init(GPIOA,GPIO_Pin_1|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

}

///LCD//////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为 100us * t。这是通过软件延时,有一定误差。
* 输入 : t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 i<t;  i++)
         for(j=0; j<10; j++);

}

 ////**LCD12864显示屏处理***********************************
/********************************************************************
* 名称 : sendbyte()
* 功能 : 按照液晶的串口通信协议,发送数据
* 输入 : zdata
* 输出 : 无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zdata)
{
 unsigned int i;
 for(i=0; i<8; i++)
 {
  if((zdata << i) & 0x80)
  {
   SID_H();  //SID = 1;
  }
  else
  {
     SID_L();   //SID = 0;
  }
              SCLK_L();         //SCLK = 0;
              SCLK_H();        //SCLK = 1;
 }
}

/********************************************************************
* 名称 : write_com()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CS_H();       //CS = 1;
 sendbyte(0xf8);
 sendbyte(cmdcode & 0xf0);
 sendbyte((cmdcode << 4) & 0xf0);
 Delay(2);
}

/********************************************************************
* 名称 : write_data()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
          CS_H();          //CS = 1;
 sendbyte(0xfa);
 sendbyte(Dispdata & 0xf0);
 sendbyte((Dispdata << 4) & 0xf0);
 Delay(2);
}

/********************************************************************
* 名称 : lcdinit()
* 功能 : 初始化函数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lcdinit()

 RST_H();     //RST = 1;
 Delay(100);
 RST_H();     //RST = 1;
 Delay(20000);
 write_com(0x30);
 Delay(50);
 write_com(0x0c);
 Delay(50);
}

/********************************************************************
* 名称 : hzkdis()
* 功能 : 显示字符串
* 输入 : *s
* 输出 : 无
***********************************************************************/
void hzkdis(unsigned char *s)

 while(*s >0)
    {
  write_data(*s);
  s++;
  Delay(50);
    }
}

 void display()
     {

      uint  i;
  // int g=0;
      // write_com(0x01);//清显示
 write_com(0x80);//写首地址
 for(i=0;i<16;i++)
  {
                  write_data(Temp1 );//显示Temperature:字样
  }

   //write_com(0x90);

     //write_data(i);
     //write_data('.');
  //write_data(i);
     //write_data(i);
  }

main()
{
         GPIO_CONFIG();
         CH1_L() ;          //CH = 0;
 Delay(10);
 lcdinit();
 Delay(10);

 while(1)
 {
  display();
  Delay(5000);
 }
}

main.c

网友:
看下IO口能不能驱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