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频功放问题

楼主(2015-04-12):
    1. STM32解码音频后,后面功放部分应该怎么设计?我想接音箱而不是耳机,比如用LM1875,供电电压要25V,电源该怎么解决?不要线性电源,要移动的,航模电池可以么,有谁做过吗?
  2.航模电池降压后还要给电机供电,会不会影响功放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那样影响没那么大
你要搞mini音响,直接搞个几W的小喇叭上去,解码出来的音频信号可以接有源音响(自带功放),不能接无源音响

网友:
你要多大的功率?
想功率大,电压低,那可以考虑数字功放。

网友:
你想用某个功放芯片,直接去找该芯片的数据手册,里面有典型设计电路
电源可以尝试DC -DC电路,一个DC -DC到25V给功放,另一个DC -DC给电机,这样影响会小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D类功放好贵啊。我想推动mini音箱,几瓦的那种.STM32音频解码后接个模拟功放就可以接音箱了吗?接口应该怎么设计,小音箱都是一根音频线加一根USB线供电。这块直接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准备用十几伏的航模电池供电,DC—DC升压给功放,另一边DC-DC降压给电机,不会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音箱内部有独立功放板,能不能STM32解码后直接驱动音箱?这样简单些,接口是那样的?

楼主:
其实是这样的,我想在智能小车上实现音乐外放。要求简单易行 又足够迷你。,应该怎样实现?
特别苦恼。。。音频解码后接功放板再驱动扬声器?还是音频解码后直接驱动音箱可以么?那么接口又是怎样的,这部分完全不懂,有没有好心人提供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原子哥

网友(2015-08-03):
回复 网友A:
TDA3112t   TI官网可申请
不断努力

网友(2016-01-04):
D类功放,功率不大的喇叭,可以推荐你用PAM8403 3W 双声道。电压可以用5V供电,注意电压钳制在5.5V以下 以,以免烧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