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用JTAG 仿真器下载代码时,提示cannot load flash device description!解决办法

楼主(2015-04-12):
报错如下:

确定后,继续报错:

此问题,很多朋友遇到。
原因是你用的mdk和我们给的例程的mdk版本不一致,导致FLASH算法丢失,必须重新设置flash算法才可以。
解决办法:

设置完之后,最后点击确定,即可完成设置。
如果还报错,看看你的Utilities选项卡,是不是设置错了,以下是绝招:

通过以上步骤设置,就可以解决cannot load flash device description的问题了。

网友(2015-09-24):
问题解决了,太感谢了

网友(2015-04-12):
赞一个!谢谢原子哥!

网友(2015-06-02):
为什么我按照你的步骤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他的能下载 但是跑马灯还是下载不了

网友(2016-04-03):
也遇到这个问题,按照原子提示,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找到算法512k的是什么原因,add里面没有

和你遇到同样问题,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6-07-01):
一次发帖,收益多年,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
没有芯片ID怎么办

网友:
原子哥解答的详细啊,赞

网友(2016-09-10):
感谢原子哥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你遇到同样问题,如何解决的?

和你一样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这个方法我会,可是根本找不到ST公司芯片的Flash算法,PackInstaller里也找不到STM的包。就算下载了对应的包device一栏选对应型号的芯片也没卵用。

网友(2016-12-16):
很好地解决了问题呀

网友:
固件库要更新吧

网友(2017-04-09):
感谢原子哥,跟朋友借了一块F407探索板,正愁怎么烧写程序呢
我想好好学习RTOS,不管哪一种,学会一种就行

网友:
解决了,谢谢老大

网友(2017-05-22):
解决了,赞赞赞。
以我资质之驽钝,当平心静气、循序渐进、稳扎稳打,不辜负他人勉励。

网友(2017-10-21):
引用 网友B:
和你遇到同样问题,如何解决的?

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7-12-19):
感谢原子哥,3块砖头啊
做一个相信自己的人

网友(2018-12-11):
我是一步一步来的,然后在选择Flash算法的时候,没有找到应有的选项,怎么解决。。。。

网友(2019-03-22):
引用 网友C:
没有找到算法512k的是什么原因,add里面没有

芯片类型不一样,就不一样

网友(2019-12-09):
装CH340,让计算机识别到你的USB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