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采集的问题,采集的速度很慢,新手不是很懂,又来麻烦大家了,求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2015-04-24):
我已经翻看了FATFS板块的所有内容发现都没有关于我要的或者讲的不详细,帮帮我看看我的写入SD卡的函数有没需要更改什么的。。数据是可以采集了,就是很慢啊。
一共需要解决4个问题
1,ADC写入函数是否正确?就是sprintf那个。。
2,采集速度太慢,好像是2到3秒才采集一次,但是如果打印到串口,用串口助手看的话就很快显示。
3在sprintf函数里面如何换行。4还有为什么后面会有不必要的字出现啊,如何去除。。
新手真的不是很懂,求详细点,已经查过很多资料都还没解决啊T-T

楼主:
已解决。。。。新手表示一把心酸泪。。。加了下面的代码就ok了

网友:
楼主自己有测试和解决 的思路么?说说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暂时没有啊。。一直在纠结。。。是用sprintf函数把DMA里缓存的数据放到字符型的数组里是没错吧?求指正,真心不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好看下ASCII码表里面关于控制字符怎么写的吧,/r哪有这样的,应该是这样的\r

楼主:
回复 网友C:
噢,原来如此。。。能否帮我解决下其他几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AD采集可以用DMA来做,这样你只读取缓冲区数据即可,缓冲区开两个,进行兵乓操作,这样大家的时间都够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是找到问题了。。每次只能存5组数据,然后就不存了,看其他的帖子说是满512字节了,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开辟内存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详细点?就是存完了,如何再开辟内存来存?麻烦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找到问题所在了,不是采集的慢的问题,因为每次都是存了五组数据就不存了,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写入的缓存满了?求详细解答。。

楼主:
只存了五组数据。。。

网友(2017-01-18):
楼主有其他的方法了吗?我ADC采样2000hz,这样sprintf速度太慢了。写SD卡跟不上采样。有没有其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