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产品资料】7寸TFT LCD电容触摸屏模块V2 800*480资料下载和技术讨论链接

楼主(2015-05-01):
提示:本帖主要作用为单个产品资料链接以及产品技术讨论交流。因为网盘随时可能失效,所以正点原子所有产品链接统一规范管理。

1)正点原子7寸TFT LCD电容触摸屏模块V2 800*480模块资料下载:

2)正点原子7寸TFT LCD电容触摸屏模块V2 800*480介绍和购买链接:

3)正点原子所有产品资料下载总链接:

4)原子哥在线教学平台视频免费学习:

5)正点原子微信公众号:

产品图片:

    7寸TFT LCD电容触摸屏模块V2 800*480模块正面图

    7寸TFT LCD电容触摸屏模块V2 800*480模块背面图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楼主(2015-06-07):
资料已更新。。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2015-07-27):
支持一个,找到资料了

网友:
貌似不能支持战舰最初始版本的战舰开发板  看代码看得神伤  检测过了  屏幕的IIC接口发不出ACK  不知道是不是屏幕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  原来是V1的板子和V3的板子的LCD触摸屏的复位信号连接的是不同的引脚  改一下引脚定义和初始化函数就可以用了

网友(2015-10-16):
请问这个触摸屏可以接ST的开发板比如STM32F4-DISCO或者STM32F429I-DISCO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过杜邦线可以接。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你好,原子哥,7寸屏,屏自测程序,画面填充进去之后怎么退不出来,一直执行这个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必须按复位
否则是一个功能不停循环的.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已经解决,图片填充的程序时间监控变量没有累加,if()>300;这个条件没有用,所以一直停留在图片填充这个程序

网友E(2015-12-21):
有407驱动7寸液晶的例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407驱动7寸液晶的例程吗

有的,在扩展例程里面.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2016-03-29):
大神,这款7寸屏可以完美支持竖屏是吗?可以填充?

网友F:
7寸液晶屏是5V供电吗?如果直接供电,液晶背光会不会亮?我按照原子程序中的液晶管脚接到我的板子上,但是只有液晶板子背面一个蓝色led灯亮,液晶屏幕没有任何反应,背光都没有亮,全黑的,线检查了两遍没有问题,难道是液晶屏坏了吗?

网友(2016-05-11):
原子哥您好,我最近新买了一块咱们的7寸电容触摸屏,裸机跑触摸屏实验没问题,但应用在UCOS+EMWIN+触摸屏时,触摸无效。同样的代码,在旧款7寸屏上是没问题的,听说新款触摸芯片由FT5206升级到FT5426,我不知道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项目上着急用,劳您费心了。

网友G(2016-07-06):
引用 网友F:
7寸液晶屏是5V供电吗?如果直接供电,液晶背光会不会亮?我按照原子程序中的液晶管脚接到我的板子上,但是 ...

下最新的例程就好了 我也遇到了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下最新的例程就好了 我也遇到了这问题

我是因为不是用的原子的开发板,然后rest脚没有置高,所以在上电冲击拿一下亮了后来就灭了,然后在触摸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这个是电容屏的原因,他比电阻屏扫描的时间要长一些,也可能是尺寸大的问题,在移植GUI触摸扫描的时候delay要15ms以上

网友(2019-12-30):
哇 我说买了个七寸屏怎么会没有资料包呢  嘿嘿  拜谢!

网友(2020-03-25):
可以了,有被帮到  感谢感谢

网友(2021-04-03):
7寸TFT LCD电容触摸屏模块V2.3    和V1.8是不是不一样    V2.3可以点亮V1.8花屏

网友(2021-11-27):
能用arduino mega2560驱动吗

网友(2022-01-27):
可以翻转显示吗?

网友(2022-07-13):
你好,程序代码里没有Verilog代码,方便提供一下吗,谢谢

网友(2024-04-24):
7寸V2.4版本的触摸屏有STM32F103ZGT6标准库函数版本的例程吗?资料里是寄存器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