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浮点数运算问题

楼主(2015-05-17):
int   main(void)

{

       float        A=0.18;

       if(x==0.18)

              printf(“Equal”);

       else

              printf(“Not Equal”);

       return  0;

}
代码运行的结果是什么??
a.输出依赖于编译器 b.Equal ??   c.Not Equal  ???       d.运行出错

网友:
浮點數有精度問題啊~~不一定能夠正確表示出

A實際上有可能多一點(0.1800001) 或少一點(0.1799999)

楼主:
xp  32位  系统下的VC6.0运行结果是c

网友:
要用绝对值的方法写:
if  ( fabs(A)  < 1e-06);

网友:
变量x 都没定义  运行出错

网友:
在CodeBlocks中用gcc编译了下该代码结果如下(if(x==0.18)应该是if(A==0.18)吧)

同意4楼的观点,应该是精度的问题,而且float和double类型精度不一样。
而if(A==0.18) 中编译器应该把0.18当成double了,而0.18不能用二进制精确表示出来,0.18用float和double分别存在机器中应该是不同的。
我先把程序改了下如下图:把float A=0.18改成了double A=0.18运行结果是Equal

我再改了下程序,把if(A==0.18)修改为if(A==0.18f),结果是Equal,请看下图

最后我把判断的值改成了0.5,0.5这个数是能用二进制精确表示的,请看最后的一个图,这个的结果是Equal

急不来总有障碍客观的存在...

网友:
浮点数不能精确存储,只能限定范围判断。不能==。
如4楼所说。
小小蜗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谢谢!
以前确实从未思考过用==来判断两个浮点数是否相等所涉及到的问题。
我上面的帖子也只是根据之前了解到的浮点数存储知识的推断,不严谨!!!
急不来总有障碍客观的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B:
a.输出依赖于编译器 b.Equal ??   c.Not Equal  ???       d.运行出错
选择哪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a.输出依赖于编译器 b.Equal ??   c.Not Equal  ???       d.运行出错
选择哪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真不知道答案...只能肯定不是d. (如果不考慮變數X沒宣告..)

你這麼堅持要人作選項...最後有要公布答案嗎XD

5F講得非常詳細...
事實上就算是64位的浮點數也沒辦法正確表示出0.18
http://www.h-schmidt.net/FloatConverter/IEEE754.html
把0.18丟上去看 double表示0.18000000715255737

网友(2015-12-02):
A=0.18f 就输出相等吧
人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网友:
C语言默认将小数存储为双精度类型
人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