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定时器9做的定时1秒试验,但定时不准偏差大

楼主(2015-05-19):
[mw_shl_code=c,true]/*TIM9 */ void NVIC_TIM9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address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000); /* Enable the TIM9 gloa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BRK_TIM9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uint16_t TIM9_Con = 1000 ; uint16_t TIM9_Str = 8400 ; void TIM9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9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9, ENABL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这个就是自动装载的计数值,由于计数是从0开始的,计数10000次后为9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TIM9_Con - 1); // 这个就是预分频系数,当由于为0时表示不分频所以要减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TIM9_Str - 1); // 使用的采样频率之间的分频比例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初始化定时器9 TIM_TimeBaseInit(TIM9, &TIM_TimeBaseStructure); /* Clear TIM9 update pending flag[清除TIM9溢出中断标志]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9, TIM_IT_Update); /* TIM IT enable */ //打开溢出中断 TIM_ITConfig(TIM9, TIM_IT_Update, ENABLE); /* TIM9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9, ENABLE); //计数器使能,开始工作*/ /* 中断参数配置 */ NVIC_TIM9Configuration(); } //中断程序[/mw_shl_code] [mw_shl_code=c,true] [mw_shl_code=c,true] [mw_shl_code=c,true]uint16_t YanShi_Con=0;[/mw_shl_code] [/mw_shl_code] void TIM1_BRK_TIM9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9,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9, TIM_IT_Update); LED0=!LED0; YanShi_Con++; if(YanShi_Con>=(6)) { YanShi_Con=0; LED1=!LED1; } /*else { YanShi_Con++; }*/ } }[/mw_shl_code]
以上是定义1秒的程序,在实际运行时用示波器测量时间为大约5秒,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是在探索者STM32F4开发板《网络实验5 RAW_TCP服务器实验》中加的一段小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打错了是:
uint16_t TIM9_Con = 10000 ;
每秒中断一次!

楼主:
uint16_t TIM9_Con = 10000 ;是每5秒中断一次,将uint16_t TIM9_Con = 2000 ;是1秒中断一次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向原子哥请教!

网友:
看你的主时钟是不是有问题了。

楼主:
主时钟在哪里看?

楼主:
所有的配置都是例程上的,我只是加了个定时器9的运用。

网友(2017-09-21):
定时器9在apb2上,原子的应该是16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