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F207中断问题

楼主(2015-06-01):
目前的平台是:在STM32 F207上跑FreeRtos系统

现象:操作VK3366这款芯片时(扩展了一个串口,其中串口接收通过中断来实现的),发现有时(时间不定,有时跑几个小时,有时几天)读取的寄存器的值是错误的(乱的)

原因分析:推测可能执行读操作时,被接收中断给断掉啦

问题1:FreeRtos中的优先级和F207中的中断优先级有关系吗?是如何关联的

问题2:如何保证FreeRtos中运行的函数不被,底层的硬件中断打断

肯请熟悉的大侠指点,小弟在此拜谢!!!

网友:
1、中断不可大于RTOS的最低中断,一般是11
2、不可被硬件打断?那不要做了。。。。
学无止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现在中断优先级是这样设定的
#define configKERNEL_INTERRUPT_PRIORITY         255
#define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191 /* equivalent to 0xb0, or priority 11. */

VK3366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F;

不被硬件中断,可能没有表述清楚,是这样的,在执行下边这个函数时,不想被VK3366的接收中断,因为在中断中也会操控VK3366的寄存器,也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方法使得下边的函数时一个原子操作
void UART_SendData( uint16_t UARTx, uint16_t data )
{
uint16_t ch, data1, addr;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UART_ALL_PERIPH(UARTx));

ch = UARTx;
addr = SFDR << 9;
data1 = 0x8000 | ch | addr | data ;

SPI_VK3366_CS_LOW(); //ê1?üVK3224μ?SPI1|?ü

SPI_Send_Data( data1 );

SPI_VK3366_CS_HIGH();
}

网友:
1、 如果想屏蔽中断,则进入临界区,你百度下FREERTOS的临界区函数,我是记不住这个,用到时,也是百度函数名的

2、那个191就是相当于STM32的优先级11
     你别的中断,如果用了freertos的API ,优先级则不可大于11
学无止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说
如果按照我现在的定义,在vk3366的接收中断里面不可以调用freertos的api函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freertos里  规定 用第四组中断分配   并且中断优先级不大于11(如果你没修改过配置的话)

按照这个规定来吧
学无止境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在工程中搜索了一下这个函数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

发现有的地方用了分组1,有的地方用了分组2,还有的没有设定分组,是不是都要统一都要使用分组4

另外,freertos里  规定 用第四组中断分配 ,是在哪里配置的?

网友:
全工程只需要一个NVIC_PriorityGroupConfig 来配下分组

不明白你为什么好几个

至于为什么需要用第四组,freertos就是这么规定的,没什么需要配置的
学无止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你的回复深表感谢

分组好几个是因为:NVIC_PriorityGroupConfig 在USART、USB、Ethernet初始化的时候,做了调用,并且配置了不同的值(自己对分组没有理解过)

再次对你的帮助表示感谢,有机会来江苏时请你喝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南京
学无止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看你来自东莞,我在无锡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可以自己选的,没有根据IP来索引
学无止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个工程现在采用一个分组
所有的优先级设置成0,会出现程序卡死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跟你说  不要超过11! 你设成0  不是作死么
学无止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惭愧还是没搞明白你的意思

网口中断分组设置成2,优先级设置成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0;

STM32官网上freertos+lwip例程就是这么设定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越来越糊涂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define configKERNEL_INTERRUPT_PRIORITY         255
 #define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191 /* equivalent to 0xb0, or priority 11. */
 #define configLIBRARY_KERNEL_INTERRUPT_PRIORITY 15

这三个值分别是什么意思?是如何和STM32中的中断对应的?

使用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函数时应该传入分组几?(stm32官网上是使用的分组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这个优先级复制都应该在0x8之上???

刚开始捣鼓没多久,还望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面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剩下的自己捉摸吧

捉摸不透 百度  百度上对于freertos的中断也有几篇讲解,虽然不多
学无止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