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中断中的APB1预分频系数?

楼主(2015-06-05):
在定时器中断中,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通用定时器 3 中断初始化
//这里时钟选择为 APB1 的 2 倍,而 APB1 为 36M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这里使用的是定时器 3!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①时钟 TIM3 使能

//定时器 TIM3 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

上面这一句话,APB1最大频率是36Mhz,这个在初始化的时候就已经设置了的,如果用库函数默认就是36Mhz,在main函数运行前就设置了,一般可以不管。
默认是36MHZ,那么现在是
 APB1 的 2 倍,这个去哪里设置这个APB1预分频系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1_DIV2;       在SetSysClockTo72()  函数里

网友:
设置系统时钟72M,2分频给PCLK1,36M,再2倍 给 定时器2~7,所以设置时钟初始化就确定了定时器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知道,我现在APB1(*1/*2) -- CK_PSC(/n)--CK_INT ,我现在想知道前面APB1的预分频系统是哪里设置,哪个库函数,APB1预分频系数通过CFGR寄存器的PPRE1几个位来决定,但是原子代码没有只是一笔带过//这里时钟选择为 APB1 的 2 倍,而 APB1 为 36M ,这个我想知道是在哪里设置

网友:
就是在这里面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通过库函数可以找到,AHB时钟设置成72MHz,然后设置APB1预分频系数为2,这样APB1时钟为36MHz,因为APB1预分频系数为2,不是1,所以给TIM2~7的时钟为APB1时钟的2倍,就是72MHz啦

网友(2018-06-04):
请问怎么设置APB1 的时钟分频数?怎么调用库函数
那个时钟分频因子TIM_ClockDivision 描述
TIM_CKD_DIV1 TDTS = Tck_tim
TIM_CKD_DIV2 TDTS = 2Tck_tim
TIM_CKD_DIV4 TDTS = 4Tck_tim
在配置  定时器    的时候如何做出选择?

网友(2018-07-26):
时钟树了解一下

网友(2018-10-10):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通过库函数可以找到,AHB时钟设置成72MHz,然后设 ...

一语道破!我也迷惑了半天,看资料头都看大了,哈哈

网友(2019-03-16):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通过库函数可以找到,AHB时钟设置成72MHz,然后设 ...

朋友你好,我也在迷惑这个问题,初始化里确实设置了APB1为2分频,但是我改成不分频时定时器的时钟也是72M,改成4分频时定时器时钟才是36M,不知道你试过没有呢?

网友:
不分频 后面就不会在倍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