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4.0串口软件 nrf51822串口模块

楼主(2015-06-09):
好久没上了
做了一个蓝牙4.0的串口模块,顺便写了一个软件
支持收发16进制数据,方便调试
模块使用了AT命令,可以输出RSSI信号强度,
可以计算距离了

蓝牙串口LP-BLE4-1.apk

nrf51822蓝牙4.0手环开发板: 淘宝小店

楼主:
手机上传不了图片,再发一个蓝牙4.0的串口模块AT指令吧

nrf51822蓝牙4.0手环开发板: 淘宝小店

网友:
路过支持下,顺便问下,传输速率多少?
简单是多么的快乐,而快乐就因你而简单!微芯动力LTK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了5kbit
nrf51822蓝牙4.0手环开发板: 淘宝小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用官方的协议?
简单是多么的快乐,而快乐就因你而简单!微芯动力LTK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传输速率与官方协议无关的,看你怎样设置的

官方默认设置大概是1Kbit/s的
nrf51822蓝牙4.0手环开发板: 淘宝小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什么设置能教一下吗?
简单是多么的快乐,而快乐就因你而简单!微芯动力LTKKS

网友:
代理NORDIC蓝牙4.0芯片NRF51822

联系人:刘工

QQ:1330504646

手机:13714153746

NRF51822是一款为超低功耗无线应用(ULP wirelesss applications)打造的多协议单芯片解决方案。

它整合了Nordic一流的无线传送器,同时支持Bluetooth(R) low energy 和专用的2.4GHz协议栈。

基本情况是:

2.4GHZ多协议无线射频

32位ARM Cortex M0 处理器

128位AES硬件加密处理器

256kB flash / 16kB RAM

可编程外设接口PPI

全功能数字接口: SPI / I2C / UART

10位ADC

可编程的输出功率: +4dBm to -20dBm

应用开发和协议堆栈完全独立

与NRF24L系列完全兼容

与NRF51xxx系列管脚兼容

全局独立电源管理

工作电压范围(1.8 V ~ 3.6 V)

网友(2016-06-25):
蓝牙4.0 串口模块,在市场上目前应用最多、较成熟是蓝牙4.0 BLE 低功耗串口模块.在此领域喆华主要有两个方面芯片,分别是芯片A81X05和芯片A81X07.

网友(2018-09-13):
NRF51822价格6.6  NRF52832价格8.7需要咨询

网友(2020-07-10):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怎么用手机蓝牙控制板子的串口转发gnss的数据,协议和程序都有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就算是串口转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