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太网http和tftp的IAP下载固件的问题?

楼主(2015-06-15):
1、我用自己之前的LED代码在MDK里直接生成bin文件,没有修改其他东西,下载进去以后不能执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2、我用

生成的代码http能下载就是不能运行,但是tftp可以下载却不能运行。
我用

生成的代码http可以下载运行,但是tftp却不能下载,不知道什么问题。

我的IAP首地址是0x8010000. 好像跟代码精简程度都有关系了 求老大给指导一下?

楼主:
顶一下吧 !实在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把IAP下载起始地址0x8020000 使用http下载固件可以正常了 使用tftp可以下载固件了  但是下载后不能运行
谁能告诉下tftp下载bin文件后是否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网友A:
可以仿真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 我又找到一个问题 我的UDP传输的led.bin文件用记事本打开是1000多字节 可是我用tftp 192.168.1.6 put led.bin发送到开发板以后 pkt_buf->len的长度却只有387,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除去数据包头的4个字节  传输的数据只有373字节  而这373个字节打印出来就是led.bin的前373个字节
说明我只接收到了数据的前373个字节,应该是可以一包接收512个自己的 可是我却只接收到了前373个字节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仿真跟踪代码,看看到底发送了这么多数据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换了一台win7的电脑 tftp发送以后也是发送成功387个字节 真是晕了 看来这跟我电脑的tftp没有问题啊  搞晕了 实在搞不懂了  到底哪里限制tftp发送字节数  还是我的芯片有缺陷接收不了更多的数据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大 可以加我QQ501662492 给详细指导一下 ?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发送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tftp的IAP下载 开发板只负责接收数据 发送数据是由电脑发送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用tftp传输正常的8K的txt文件到开发板的sd卡是正常的,但是我把4K的bin文件格式改为txt通过tftp发送到开发板的sd卡就只发送了开头的不到512字节的一部分,后面就丢失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太清楚哦

网友(2017-09-08):
引用 网友A:
可以仿真一下看看。

原子哥您好,我用的LWIP的netconn编程接口,编写了TFTP服务器和HTTP SERVER服务器,如果同一时间使用其中一个的话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如果在使用TFT服务器的时候再打开httpserver的话,两个服务器就都会停止运行,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是文件系统(我用的0.12C版本)还是我写的LWIP的问题?

网友(2018-09-15):
把代码放出来 才好帮你定位问题

网友:
你下载过程中数据有没有出错 啊。。。。